[問題求助] Viewsonic 型號:VE175 畫面很像水彩!

楼主(2009-10-03):
這台我算賠錢.本來以為是驅動版問題.露天買一塊400元一樣的板子.結果還是一樣!

圖中p+i板有一個電容膨脹有換過!

是不是面板的ic有問題阿?

有人可以指點我嗎?

這狀況有人有遇過嗎?

网友:
跟我前幾天修t705類似 osd是不是顏色正常
液晶時序驅動板壞了 難度很高

网友:
可能是EDID訊息有誤

階條圖@1280*1024,看看秀出來是不是連續的,正常應為連續

http://suneku.myweb.hinet.net/scale_bar.rar

网友:
8bit 轉lvds雙八位 至tcon 中間有1bit 不見就會造成這種現象 ,少一個色階,有興趣的話從ad抓到tcon,慢慢點很摩時間

网友:
用公板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高手!

加油~ 修好跟大家報告吧! 修不好繼續問吧!

网友:
我有一台聲寶的LCD也有這問題,有換過兩片驅動板還是這樣,問題應該出在屏線或面板的Tcon,屏線要修還好,Tcon就不容易了。

网友:
有的時候t-con上的屏線插座需要更換

网友:
有可能是屏線接觸不良
可以開機時輕壓屏線與面板的接頭處看看有無變化

网友(2010-01-18):
可能是屏線接觸不良

网友:
是排線的問題,將接AD版的線頭凹陷的地方剪掉一小節再接上試試,再不行就需換新排線,加油...

网友:
抱歉 我的是VE710s有排線,你的是屏線,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在問我,如果是的話,要向您說一聲SORRY,機器修好後已經拿去換生活費了,如果有再回來,我再幫您看看(希望是不要有這種機會啦),我是說如果啦,希望老天爺沒有聽到這段話!

网友:
曾經有遇到過屏線接觸不良也發生這種狀況.....

网友(2011-02-11):
清潔一下屏線接頭~~順便量一下GMMA電壓看看有沒有異常~~板上有幾例都因為上述原因產生這樣的問題~~給你作參考~~希望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