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vo (E-17A)螢幕出現一條藍線

楼主(2009-10-04):
各位先進好

小弟有一台Neovo (E-17A)液晶螢幕
1.開機時會出現一條藍線,有時又會消失
2.電腦主機不開機時,只開螢幕,也有會出現一條藍線

煩請各位先進賜教

网友:
若藍線位置不會變,或是按壓藍線處的螢幕上緣會好,表示是面板該處排線有問題。

楼主:
感謝狼大的解答
可是小弟又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時又會突然變成以下圖示
使用過一段時間就發生,有時很快就正常,有時要一段時間才正常
請問這也是排線造成的問題嗎
煩請狼大或各位先進幫幫忙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也許電源有問題了...

你得拆開來看,然後請教狼大他們,因為我也不是電子科的

你LCD的藍線,可以用全黑 紅 藍 綠 白 來確認

我猜是一半斷掉的那種

网友A:
有可能是面板或是A/D的問題,最好個別檢查。

网友B:
請問版大顯卡輸出解析度多少?有over顯示器的規格嗎?
其他的解析度會出現直條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面板或是A/D的問題,最好個別檢查。

小弟這兩天會在補PCB板的照片上來
到時再請狼大及各位先進多多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版大顯卡輸出解析度多少?有over顯示器的規格嗎?
其他的解析度會出現直條紋嗎?

由於主機是別人送的所以沒有裝顯卡
螢幕也是別人送的所以也沒有

网友:
我是覺得面板t-com故障成分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