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2660電視板

楼主(2009-10-04):
請問2660電視板所支援的解析度??
單8 lvds 1280x768可點嗎?
有用過的大大,它的畫質是否可以....

网友:
你說的2660電視板應該是採用跳帽更換解析度那一片吧

此跳冒定義適用於:2660 2662
常用程序跳冒定義 1:插上跳冒 0:不插跳冒

                      1-2 3-4 5-6 7-8
1280x1024 dou 8 lvds   0   0   0   0
1024x768 sig 8 lvds    1   0   0   0
1024x768 sig 6 lvds    0   1   0   0
800x600 sig 6 lvds     1   1   0   0
1280x800 sig 6 lvds    0   0   1   0
640x480 sig 8 ttl      1   0   1   0
800x600 sig 8 ttl      0   1   1   0
1440x900 dou 8 lvds    1   1   1   0
1366x768 sig 8 lvds    0   0   0   1
1680x1050 dou 8 lvds   1   0   0   1
1920x1200 dou 6 lvds   0   1   0   1
1600x1200 dou 8 lvds   1   1   0   1
1920x1080 dou 8 lvds   0   0   1   1

此板無法採跳帽方式來點單8 LVDS 1280*768 的面板

楼主:
謝謝hnkmin大大。
這麼詳細的說明!

网友:
2025L_PC&2023PC板2660_TV板
8-7        6-5        4-3        2-1        跳冒分辩率模式
                                1280X1024----双8 ●
                        √        1024X768-----单8
                √                1024x768-----单6 ★
                √        √        800X600------单6
        √                        1280X800----单6
        √                √        640X480-----单6
        √        √                1280X768----单6
        √        √        √        1440X900----双8 ※
√                                1366X768-单8  32寸-37寸
√                        √        1680X1050-双8  20.22寸标准
√                √                1920X1200---双8
√                √        √        1920X1080---双8
√        √                        1600X1200--双8 20寸宽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