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簡單之更換充電刮鬍刀的電池

楼主(2009-10-04):
這是N年前的不知哪家的股東會紀念品
還不錯用,只是電池蓄電力每況愈下
舊電池是用點焊的
我打算用60W電烙鐵硬幹
過程中找不到適當的固定夾具
天真的用鑷子頭尾夾住
沒一會ㄦ
上面那顆新電池因為短路就冒煙了
好加在還有一顆
焊上去OK了
現在用好久了
都還有電ㄋ
只不過我電烙鐵才買59元
那顆燒壞的電池卻要75元><...

加熱太久會爆炸呀
我有用焊油
還好他很快就黏上了
如果有下次
我要蓋一層厚布

网友:
一般類似的充電機構都會有這個問題 !!!

不過你用夾具將電池頭尾夾住 , 如果夾具是導體就會造成短路情形 !!!

這是很危險的 , 因為有些充電電池安全裝置做的不好 , 會有爆裂之虞不得不甚 !!!

如果用一般錫焊的話 , 要注意加熱時間 , 如果過份加熱也會造成電池爆裂的可能 !!!

网友:
真是有種!

我以前也想修充電刮鬍刀, 跑去光華那家專賣電池的專賣店詢問, 那種有點焊接腳的電池還真找不到!

r 大竟然敢用烙鐵在新電池上加溫焊接, 真是有勇氣! 我就不敢, 怕爆炸呀!

恭喜你修好啦! 謝謝分享!

网友:
焊接時 金屬部份要打磨一下 +60W烙鐵好上錫

网友:
w大好像有說過有一種焊特殊材質的的焊錫,不過我也不知
道可不可焊這個,可能要w大大吧

网友:
其實電池比較不適合直接以烙鐵加熱焊接....

网友:
我也換過一支百靈三刀頭刮鬍刀的電池,它裏面只有用1個充電電池,
原廠的是用 Ni-Cd充電電池(鎳鎘充電電池),
我將它換成 Ni-MH充電電池(鎳氫充電電池),結果電池的放電能力不足,
就算充飽電之後,刮鬍刀還是像快沒電一樣,不夠力,不太會動,
只好再到網拍上,買個三洋鎳鎘充電電池,是1100mAh的,
換上之後,電力就跟新的一樣,嚇嚇叫.

我有想過,如果電池再掛掉的話,是不是可以用2顆鎳氫充電電池並聯,就能提供充足的電力嗎!

我還有換過另一支百靈單刀頭電鬍刀的電池,原廠也是單顆鎳鎘充電電池,
我換成鎳氫充電電池,結果可以用,正常,沒問題.

另外就是上面有大大提到,
先將電池的正負極要焊接的金屬表面部份,先用銼刀稍微磨一下,會比較好焊,
電池的正負極先上點錫,另外刮鬍刀上要接電池的2個接點也是先上點錫,也是會比較好焊,
像我是用40W的電烙鐵,也是很容易就焊接完成,
還要注意的是:正負極要接對, 焊接動作要儘量快,以免危險.

网友:
鎳鎘充電電池與鎳氫充電電池的放電特性不同,例如玩具電動車就一定要用鎳鎘充電電池才能有大的放電電流.
電池体積較大傳熱快,銲點溫度不易逹到,電池又不能過熱,要用錫銲困難度高,買已外接鎳片的電池比較方便改裝.

网友(2009-11-13):
如果是去專門賣電池產品的店 可以跟他買電池 順便請他加工一下 要在兩端打鐵片上去 方便焊接

不過要加工錢~~ 通常他都有那種機器

网友:
是有特殊焊錫,一般稱為不鏽鋼焊錫。
用它來焊鍍鎳的鐵片的確會比較好焊,但是烙鐵也是必須換用大瓦特數的才會好用。

電池最好不要用電烙鐵來焊,樓主這算是錯誤示範,因為這是很危險的行為。
理論上充電電池要有內建壓力釋放閥,就像廚房的壓力快鍋一樣道理,但是有許多小廠或雜牌電池就給他省略,所以這種電池碰到高溫很可能就會爆炸。即使沒有爆炸,外加的高溫也會損壞電池內部的化學元素。
電池標準的連結方式是用點焊,點焊機是低電壓大電流的機器,焊接是利用焊片與電池接觸時的接觸電阻產生的熱量讓彼此表面融接。
如能找到店家願意幫您做點焊加工那是很好,如要現成方便可以去買無線電話用的替換電池來拆來用,裡面都有用點焊來連接焊片,您要接電線就焊在焊片上,這些焊片也都是表面鍍鎳,有不鏽鋼焊錫會比較好焊。

馬達性的大負載請不要採用高容量的鎳氫電池,要用低內阻大放電的鎳鎘電池才對。
這對馬達與電池才是正確的搭配方式。

网友:
我上焊電池也一樣爆裂.害我花冤枉錢

网友:
謝謝分享,不然小弟我也不知電池不能加焊

网友(2009-12-13):
焊接電池要那種點焊機  這樣搞超危險

网友:
我在考慮....用熱熔膠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安全...

网友:
我覺得要DIY容易
用會導電的鋁箔紙+膠帶較安全

网友:
好加在看到這篇,記下來,

楼主(2010-01-26):
話說偶用土砲的方式
驚濤駭浪中
換掉充電電池後
充飽了電
每天把鬍子刮乾淨
已經三個半月有餘
一直到今天才沒電耶!
手法雖然土砲
結果偶粉滿意
電池可以撐那麼久
偶狠吃驚耶

网友A:
今天剛好才焊一顆水銀電池,CR2016的.
那是一台準備整理起來要拿來網拍的COMPAQ ARMADA M700筆記型電腦的BIOS電池.
原先的電池是用點焊在正負極上各點焊上一個焊片,再經過焊片焊上導線,連接PIN到主機板.
原本想直接去買原廠料,一顆竟然要三張孫中山(300)!
聽到心裏涼半截,不太想花這個錢,就想自己試試看.
先去我家附近那種10元商店花30元買了一顆(金山GP製的),
回家之後拿一字起子在正負極上面死命的刮.
刮到原本光滑亮眼的表面變成整個糊掉,開始上烙鐵(30瓦),錫竟然吃的上去,謝天謝地!
接著焊上從舊電池上拆下的焊片,再焊上導線,焊好後電池表面拿"電花布"纏個兩層(防短路).
之後接上主機板,開機重設BIOS,再重開機,BIOS沒跑掉,成功完修.
只是焊電池那時我都會怕怕,電池不知會不會爆開來=   =,還好沒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叔叔有練過n_075|
小朋友不要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剛好才焊一顆水銀電池,CR2016的.
那是一台準備整理起來要拿來網拍的COMPAQ ARMADA M700筆記型電腦的BIOS電池.
原先的電池是用點焊在正負極上各點焊上一個焊片,再經過焊片焊上導線,連接PIN到主機板.
原本想直接去 ...

水銀電池???那還好吧....
這不是充電電池~~加熱不會爆炸....
充電電池~~~加熱才會爆炸...尤其是你~~使用30W的...更會引起爆炸......

网友(2010-02-28):
看到焊接水銀電池
我記得小時候玩任天堂的RPG遊戲,因為記錄常常不見,就自已動手焊接新買的水銀電池
然後不小心爆炸..>"<
剛剛看到這篇文才知道原來電池要焊接溫度太高會爆炸...真佩服小時候的我真有勇氣....

网友C(2010-08-30):
您真有種n_116|
粗工還不敢嘗試焊電池n_15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真有種n_116|
粗工還不敢嘗試焊電池n_156|

這種.....是去年的了~~~~~
今年~~可能沒那種了吧~~~呵呵~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5fc134c09120a01d1a72Km2MN0mfFsy9.gif

网友E:
要改也可以但不要直接焊, 改用電池座轉接比較安全, 不要用Ni-Cd充電電池(鎳鎘充電電池),
 它有記憶效應,除非你要做一個放電裝置,:on_135| 將它換成 Ni-MH充電電池(鎳氫充電電池),:on_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是去年的了~~~~~
今年~~可能沒那種了吧~~~呵呵~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5fc134c09120a01d1a72Km2MN0mfFsy9.gif

去年窮困潦倒
今年就...
直接買新的------
手刮刮鬍刀n_080|

引用 网友E:
要改也可以但不要直接焊, 改用電池座轉接比較安全, 不要用Ni-Cd充電電池(鎳鎘充電電池),
:on_111| 它有記憶效應,除非你要做一個放電裝置,:on_135| 將它換成 Ni-MH充電電池(鎳氫充電電池),:on_112| ...

那時有考慮接電池盒
一方面技術不夠
一方面殼內空間不足
所以只好......

引用 网友C:
您真有種:on_116|
粗工還不敢嘗試焊電池:on_156| :on_086|

所以老手都怕新手:on_136|

网友F:
各位高手才會怕怕,像我這種瞎子不怕槍,鎳鉻、鎳氫、鋰電焊得可多了,
也有買鎳片來焊的,一般電池正極比較好焊,負極接觸面大,導熱快烙鐵
瓦數要高一些,焊接時除了表面要乾淨以外,最重要的是有助焊劑或焊油
,才能事半功倍,現在很多學生錫焊,都只靠焊錫中間捲心的松香,這只能
在很新的版子上或線材,假焊的機會也很大,去買一些焊劑來用。
非常老的師父,一方面省錢,另方面為了強效,都會使用自己製作的氯化鋅
溶液當助焊劑,我也常常使用。
氯化鋅溶液製作:去買一瓶濃鹽酸(不要買什麼無煙或浴廁用的),倒入一個小
瓶子或小杯子裡,約5cc就很夠了,再用一個碳鋅電池(不要拿鹼性電池),拆除
鐵殼,取他負極的鋅殼,將他泡入鹽酸裡,直到不再起作用,就會成為很穩定
的氯化鋅助焊溶液。

网友G:
老男人用了多年的電鬍刀的心得!

ㄧ、沒有比刀片刮的乾淨。
二、電鬍刀適合放在車上當備用的,出差帶它還嫌重。
三、可換電池的比充電式更實用也便宜,接近萬元的是不可思議。
四、不要再更換刀網等耗材,直接再買ㄧ隻電池式的比較好。
五、一支電池式的可放十年沒問題,但放到會漏液的電池就不保證了。

网友E:
省是重點,安全更重要,不要省小條開大條!

网友H:
哈)))))雷大這方法我也用過耶.真的是不怕死.上禮拜才把一個朋友給的全新手機鋰電池移植到另一個手機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老的師父,一方面省錢,另方面為了強效,都會使用自己製作的氯化鋅
溶液當助焊劑,我也常常使用。
氯化鋅溶液製作:去買一瓶濃鹽酸(不要買什麼無煙或浴廁用的),倒入一個小
瓶子或小杯子裡,約5cc就很夠了,再用一個碳鋅電池(不要拿鹼性電池),拆除
鐵殼,取他負極的鋅殼,將他泡入鹽酸裡,直到不再起作用,就會成為很穩定
的氯化鋅助焊溶液。

疑有後續腐蝕問題,看了以後不太敢用...
http://www.jukai.cn/gb2312/sport-6.asp
無機系列助焊劑 無機系列助焊劑的化學作用強,助焊性能非常好,但腐蝕作用大,屬於酸性焊劑。因為它溶解于水,故又稱為水溶性助焊劑,它包括無機酸和無機鹽2類。 含有無機酸的助焊劑的主要成分是鹽酸、氫氟酸等,含有無機鹽的助焊劑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鋅、氯化銨等,它們使用後必須立即進行非常嚴格的清洗,因為任何殘留在被焊件上的鹵化物都會引起嚴重的腐蝕。這種助焊劑通常只用於非電子產品的焊接,在電子設備的裝聯中嚴禁使用這類無機系列的助焊劑。

引用 网友G:
老男人用了多年的電鬍刀的心得!...

科技來自人類的懶惰嘛!

引用 网友E:
省是重點,安全更重要,不要省小條開大條!

偶有說是漏氣的實例,無奈經濟不景氣,大家還是前仆後繼...
引用 网友H:
哈)))))雷大這方法我也用過耶.真的是不怕死.上禮拜才把一個朋友給的全新手機鋰電池移植到另一個手機電池.

請穿著全副防爆裝備...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男人用了多年的電鬍刀的心得!

三、可換電池的比充電式更實用也便宜,接近萬元的是不可思議。

每次88節都在主打刮鬍刀.
每次我經過百貨公司刮鬍刀專櫃看到那種萬把塊的刮鬍刀我就覺得很納悶....
刮鬍子就刮鬍子,一把10塊刀片和一隻萬元電鬍刀差別是在哪?
越貴的刮的越乾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88節都在主打刮鬍刀.
每次我經過百貨公司刮鬍刀專櫃看到那種萬把塊的刮鬍刀我就覺得很納悶....
刮鬍子就刮鬍子,一把10塊刀片和一隻萬元電鬍刀差別是在哪?
越貴的刮的越乾淨嗎? ...

奇摸子的問題吧!就跟女人的包包一樣

网友G:
那個吉利牌的可換刀片型的其刀片也是貴的不像話,拒買!
我都是用三刀的塑膠刮鬍刀,所以比較貴ㄧ把 30 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個吉利牌的可換刀片型的其刀片也是貴的不像話,拒買!
我都是用三刀的塑膠刮鬍刀,所以比較貴ㄧ把 30 塊。

我都是去10元商店買那種一包十支的....折合一支5元,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