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楼主(2009-10-04):
說到這件事實在有點詭異 , 拜讀 各位前輩大大 的維修文 , 自己想說光看不練那是假把戲 , 於是就去找同事看看有沒有故障的 power 來練習果然不失所望 , 要到了一顆故障的 power , 視博通的 350 W 一拿到手當然是先拆開檢視一番 , 看看有無燒焦或是爆電容的 , 保險絲順便給他量了一下 , 外觀正常保險絲正常 , 想說會不會同事擺烏龍 , 於是就接上 ac 電源測試囉 !! 按照各位前輩大大的提供的經驗 , 先測量一下+5VSB (紫色) , 量測結果 4.98 v 左右 , 看起來正常啊 !!  接著量一下 pw-on (綠線) 3.5 v 應該算正常吧 !! , 將 綠線 接地 (黑線) 啟動power ,  散熱風扇轉了一下就停止了 !!! 這應該是所謂的電源保護起了作用吧 !! ,  找一下電源控制 ic 很好找因為只有一個 ic 控制 , 看一下是何型式的 ,  什麼除了序號以外就印著斗大的 2008 的字樣 , 上網找一下 datasheet 找了半天 , 找不到資料啊 !! , 就連 [酷狗] 也找不到上 [痞酷網] 問一下 前輩大大 , 雖然得到了一些訊息 , 但是都不是我想要的 , 怎麼辦呢 ?? 不會第一次出手就踢到鐵板吧 !!

(這是這次維修的對象)

就這樣過了兩三個月 , 一點進展也沒有 , 好吧 !! 既然這樣那就拿來練習練習 , 首先把高壓側的 晶體 全請下來 , 順便量測一下好壞 , 當然結果是全部都是正常的 , 那週遭的 電阻 二極體 電容 順便測試一下囉 !!! 但並未找到其他的問題 , 好吧 !! 拆下的晶體全裝回去 , 仔細檢查是否安裝正確 , 確定所有的晶體安裝妥當 , 再送電試試吧 !!  開電的同一時間 , 突然看到了火花及劈哩啪 , 一時有點呆住 , 回了神立即關閉電源 , 心理想著為什麼 ?? 不可能裝錯啊 !! 我對我自己算是蠻有信心的 , 檢視了一下輔助電路 +5vsb 的 2n60b 晶體爆裂 , 電阻燒毀 (無限大) , 稽納二極打穿 (呈現短路情形) ,  2222a npn 晶體爆裂 , 保險絲爆裂  , 這...... 真是怪了 !!

(掛點的所有元件)

既然如此 就把燒毀損害的零件一一的取下 , 開個明細單好請同事購買 , 當然一次就多買了幾份 , 東西買齊了當然是迫不及待的裝上去 , 這次仔細的一個個零件裝回 , 並一一測試是否正常 , 一測再測應該是萬無一失了 ,  又是緊張的時刻 , 送電實在有點怕怕 !!! 躊躇了好一回兒 !!還是按下了關關 , 一 . 二 秒 又是火花及劈哩啪的 , 這次有準備趕快關閉電源 , 心中還忍不住害怕著 , 確定所有的電源己洩放完畢 , 才躡手躡腳的 , 檢視了電路板 , 這次損壞的元件跟上一次一樣 , 覺得有點奇怪 , 這次把附近的所有零件全部取下 , 並一一的測試 , 但仍無任何發現真的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 這顆 power 原本並不是這樣啊 !! 難道是我拆裝的時候搞壞了 ??  好吧 !! 把所有的元件裝回 , 再試一次吧 !!

(造成這故障的兇手) 第一組線圈直流阻抗

 第二組線圈直流阻抗

這次內心掙扎了蠻久的 , 最後還是給按下開關 , 哈 !! 哈 !! 果不其然又爆了 !! 到此我宣佈放棄了 ,  不過我想到了一個問題 , 應該是那最不可能的元件(變壓器) 吧 !! ,  拆下來量測一下 ,  一次側有四隻腳 , 總共是兩組線圈 , 一組電阻 5.6 歐姆 , 另一組 0.6 歐姆 , 我覺得這應該不正常吧 !! ,  可惜沒有 L C R 測試儀來證實 ,  就這樣這顆 power 又放了一個月 , 直到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個殼牌的 power , 它的設計跟我這顆很像 , 不過電路板超薄的 , 銅鉑也是超薄的 , 我只是換個電容那銅鉑就一一的被拔起 , 看來這顆 power 應該也沒有什麼維修的價值 , 好吧 !!把它的 變壓器 移植過去吧 !! 同時也證明一下我想的是不是正確 , 雖然這顆變壓器小了一點 , 我想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 把各元件裝回去 , 這次我相當的有把握 , 直接打開電源吧 !! 這次沒有爆咧!用電錶量一下 +5VSB 量到了 5.1 v 非常正常 , pw-on 電源也正常 !! 試一下啟動Power  +12V  +5v    3.3V  -12V  PG 居然都正常了 !!!  裝上負載測試一下正常咧 !! 哈!! 哈 !! 哈 !!  這顆  power 終於讓我修好了 !!!

(修護成功運作中 ...)

网友:
Maslow的需求層次論
1.生理的需求
2.安全的需求
3.愛與隸屬的需求
4.受人尊重的需求
5.自我實現的需求

修好了,就是滿足 自我實現的需求 囉!
非同道者,不知其爽
恭喜!

网友:
首先恭喜你修好!

你有沒有試想過燒毀元件的路徑? 所有電子電路都不離基本電學, 高壓往低壓流, 電流往低電阻流! 電子元件不離基本特性, 承受最大正向逆向電壓與最大電流, 當超過時燒毀元件.

既然你有量到變壓器一側有呈現 5.6 歐姆阻抗問題, 可將其與燒燬元件電路畫出思考問題的原因!

謝謝分享!

楼主:
謝謝 H 大的指導 !!!

因為這顆 power 原來的故障並非如此 , 所以造成誤判 !!

而且 變壓器 量直流阻抗 並無法正確的知道是否正常 !!!

後來是用比較法找出來的 , 一般直流阻抗不應低於 2 歐姆以下 !!!

因為一再的爆我才去量測一下變壓器 , 還真的被我料中了 !!!

這次的維修可說真不敷成本 , 不過學到了不少的經驗 !!!!

网友:
真是努力也是會有結果的
雖然過程驚險
感謝分享阿

网友:
電腦power變壓器故障 說實在我很少遇到
修好了 心情好上一整天

网友:
感覺好像低壓部份短路保護,像變壓器到底是高壓還是低壓啊?

网友:
一般遇到變壓器問題
這顆 power 大概就變"殺肉"的
找到差不多的換還修好了
運氣真是太好
恭喜大大了
另外好像很少人說變壓器問題
或測量方法
樓主的分享很寶貴呢

网友:
變壓器壞很少遇到
修好了一定很爽

网友:
經驗是無價阿~~~~~~

*有時候花了一堆$$$$ 燒了一堆東西 沒修好~~
心情會很DOWN

*當有修好的時候成就感    嘿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變壓器剛好是分界點 , 一半是高壓迴路 , 一半是低壓 !!

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啦 !!! 把整個原理看一下你就會明白了 !!

高低壓還是會有互相的影響 !!! 算是環環相扣的 !!!

网友B(2009-11-20):
求助J大

我有一顆沒有5vsb,讀了你的文章後,拆下變壓器測量,初級側的阻抗分別為0.9l和0.7,應該是壞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沒有5vsb,讀了你的文章後,拆下變壓器測量,初級側的阻抗分別為0.9l和0.7,應該是壞掉了吧?

如果你的變壓器有短路情形 , 通常會令你的晶體及其相關零件燒毀 !!!

如果你有上述情形 , 更換了燒毀的零件後 ,一再燒毀相同的元件 , 那麼可能性就相當高 !!

用電錶量測變壓器只是一個參考 , 要正確的判定還需使用 L C R 儀器量測 !!!

若你仍有任何困難 , 歡迎另開新帖大家一起討論 !!!

网友(2010-01-07):
回复 网友C:

原來變壓器是會壞的哦
請問一定要拿下來測嗎
正常阻抗應該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 用電錶量測變壓器只是一個參考 , 要正確的判定還需使用 L C R 儀器量測 !!! ]

任何元件都有可能會壞的 !!!

變壓器是用漆包線繞製的 , 如果過電流或是絶緣老化 !!! (溫度高造成)

就會有可能損壞了!!!

网友:
好強喔我只會把燒掉了晶片跟電容換下來其他的量測就不會了

网友:
原來大顆的變壓器也會壞ㄚ~~
我之前都遇到小顆的壞掉,大顆的看起來就是耐操穩定的...沒想到
讓小弟上了一課!!多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你修好|真是努力也是會有結果的

网友(2010-03-29):
感謝大大分享,十分佩服

网友(2011-08-03):
謝謝大大技術的分享...

网友:
我不會修,但是原理大概知道,市電進入 power 後先經橋式整流成直流後再以FET OR 電晶體震盪成高頻交流後進入變壓器一次側,而二次側就依所需的電壓電流下去繞,線徑決定電流,圈數與一次側圈數比決定電壓,輸出的電壓在整流成直流後供電腦使用,所以測變壓器一定要用 RLC 錶才能得知好壞,而高頻變壓器其實也可以自己重繞,只是工錢划不划算的問題.

网友:
這個power 保固是已經過了嗎?
不過樓主敢用這家的power 也是一種勇氣啊!!

网友(2011-11-09):
經過這次....樓主的經驗值應該是爆升!!!

网友E:
真勇敢!目前修的時候爆了三四次可惜找不到EEL-19D 的高頻變壓器!

网友:
修好了,就是滿足 自我實現的需求 囉!
非同道者,不知其爽

雷大說得真好!
最近很鬱悶,因為lcd, crt,power,775pin  mb,加網路電話,沒有一項修的順利,原來是少了這"爽"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勇敢!目前修的時候爆了三四次可惜找不到EEL-19D 的高頻變壓器!

上次燒掉的正是這一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次燒掉的正是這一顆 !!!

嗯!我是也是可惜目前不知那裡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是也是可惜目前不知那裡有賣?

很多的 電源供應器 都是用這種的 !!

我上次也是殺肉的 !!!

网友:
恩 ~又學到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