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4S533-MX可開機無法重灌系統

楼主(2009-10-04):
大大們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可以開機畫面可跑道圖1.但是作業系統無法順利完成.已交換測試光碟.硬碟因該是主機板的問題.
在圖2AGP卡損下方的MOSFET(9915)電晶體很燙手.已換過了無效.因該還有問題存在.小弟只檢察道這.便無方向請大大幫忙指引明燈.謝謝

网友:
作業系統無法完成?

能拍張圖嗎?

另外既然能完成POST,應該先去BIOS檢查一下,看各數值正不正常

光碟機能用的話,就順便用光碟開機檢查一下記憶體,系統能不能運作,

最主要還是CPU 記憶體跟MB還有顯示,不能只看單一個

网友:
大大您好,這塊板子小弟手頭上有一塊,目前服役中,給家母上網用。
小弟發現此塊板子運作時,北橋的散熱片的溫度非常高,由於大大您指出的MOS底下的銅箔已經被烤到變色,很明顯的該顆MOS為了承受強大的電流流過,勢必會產生高溫,而這顆MOS更是提供北橋電源的主要來源。
安裝作業系統時,算是呈現高負載的狀態,零組件往往需要更大的電力,所以當北橋所需的電力增大,那MOS可能會因為散熱太差,而導致提供給北橋的電源不穩,進而造成系統整體當機。
要解決根本問題,除了更換特性更好的MOS外,也須思考加強MOS的散熱效果。

楼主:
回2摟大大.
小弟所說的無法完成作業系統.是指後半段.當我們要重新灌xp作業系統時.先硬碟分割.系統分析
系統複制最後等39分鐘系統安裝完成.大大說的這塊板子是沒問題的.謝謝大大的提供

楼主:
回3摟大大.
如果說.北橋有短路也會影響這一棵mos?.小弟測量s腳才1.97v(上電開機).ATX不接上才0.049V(二極體檔)
謝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點是記憶體有無交叉檢測,有無用軟體檢測記憶體顆粒,bios有無更新及設定,用內建

顯卡跟外接式顯卡會不會有不同情形發生,是否用原版xp重灌...等,如果基本檢測都測過就

當我沒說.....

楼主:
大大你好:
此板記憶體最大支援DDR 266.我用2支=512M
bios無更新.因為小弟還沒有更新過任何一次.怕會失敗.設定沒有問題.
內建與外接式顯卡不會有不同情形發生
原版xp重灌.小弟是"甘苦人"都用網路版的.可是同樣的XP光碟.同樣的硬碟在另一台卻可以安裝完成.手上有3.4塊都是這樣的問題.謝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哈哈...感覺j大好像誤解2樓s大跟我的意思,記憶體我有看到是2隻,但不代表記憶體是好的,

所以才會問你是否用軟體檢測過記憶體顆粒?原版xp光碟跟網路上抓的原版xp都是一樣的,

只差在序號,簡單說就是要原汁原味,不是一般整合過或加料過,既然都交叉測試過,請當

小弟沒說過....

网友:
你有沒有考慮過或檢查......光碟機與硬碟之間JUMP插法與設定順序的問題?

网友:
另一個可能...

我遇過這類的問題,(但須排除RAM,排線,安裝光碟片及POWER的問題...)
說明一下我的狀況:
安裝第一階段都沒問題
然後重開機,進入安裝畫跑幾分鐘後就掛了
我確定主板沒問題,於是試者換過RAM,,排線,安裝光碟片再試
結果一樣,
後來我想可能是有病毒在MBR區,
於是把MBR重建
再次安裝,就成功了
你可以試試這方法

楼主:
感恩啦.謝謝大大們的指點.
初步排除以上的說法.都有交叉測試過.小弟懷疑是主機板內部零組件有短路.造成系統整體當機
小弟已沒有頭緒了

大大你說的MBR重建
是把硬碟.作低階格式化嗎?若不是請大大說明.聽我朋友說如果硬碟使用一段時間.又覺得怪怪的.
把硬碟低階格式化.會接近原場設定.謝謝

网友:
如果懷疑是主機板內部零組件有短路, 可把硬碟換到 IDE-1位置與光碟機共用一組排線試試看.感覺好像BIOS沒捉到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覺j大好像誤解2樓s大跟我的意思,記憶體我有看到是2隻,但不代表記憶體是好的,

所以才會問你是否用軟體檢測過記憶體顆粒?原版xp光碟跟網路上抓的原版xp都是一樣的,

只差在序號,簡單說就是要原汁原味,不是一般整合 ...

對阿 我在p4s533-vm這塊,用神秘版的安裝,就是會當機,換一個版本就ok了

會無原無故當機,通常我都先檢查各路電壓3.3/5/12v等 正不正常(BIOS不見得準,只能參考),如果都正常就測記憶體→再測CPU跟顯示卡→最後燒機測試

現在有XPE可以用,做起來很方便^^

另外, >20G的硬碟最好不要做低階,用修壞軌的軟體去標記就好,如hddreg等,然後在重新分區。

网友:
MBR重建方法

引用 楼主:
感恩啦.謝謝大大們的指點.
初步排除以上的說法.都有交叉測試過.小弟懷疑是主機板內部零組件有短路.造成系統整體當機
小弟已沒有頭緒了

大大你說的MBR重建
是把硬碟.作低階格式化嗎?若不是請大大說明.聽我朋友說如果 ...

MBR是硬碟的分割區
一般在作業系統的應用程式是無法讀寫到這一塊的
但有些病毒在侵入後會在使用者重新開機後
侵入到MBR,中毒後的影響就很難說了,
因為病毒種類很多,所以結果也會有很多種
而重建MBR很簡單
我一般是用" SPFDisk "這套軟體
這是免費的軟體,可以在網路上自由下載
另外可以參考"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的作法
請下載參詳 MBR.pdf (11.52 KB, 下載次數: 97)
若還有其他問題,歡迎再討論

网友:
jack.wu大您好,一般在這邊PO問題我們都會假設PO文的大大們在提出問題前,已經做好交換測試的動作,也就是說是排除其他零組件的問題,已將目標定在主機板上了。(屬於硬體方面的問題)
當我們確定硬體方面沒問題時,當問題出現時(如當機等等),那麼就又可能是軟體方面的問題,如carlos_liu大說的,MBR被病毒破壞等等問題。

回歸正題,既然jack.wu大您說,同一顆硬碟可以在其他電腦成功安裝作業系統,那很顯然的並沒有像carlos_liu說的MBR有問題,既然這樣,如果是小弟我遇到這樣的狀況,我會先確定其他零組件沒有問題後,大膽的將問題擺在主機板上。
您說北橋短路.....這點不太可能,若真的很不幸北橋短路了,那POST絕對過不了,更別提可以看到作業系統的安裝畫面。
小弟我會考慮將下圖圈起來的那顆MOS的問題先處理掉(包刮散熱的問題等),再看問題是否還存在。

网友:
上次我遇到無法從灌 之後想 應該是一顆MOS 不穩造成的(拔下來真的有問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244&extra=page%3D2

楼主:
以上感謝大大們見意與指導.也謝謝你們所提供的資訊.這一塊被小弟越修越嚴重了.就當作練習板
打入冷宮暫待休息.再換一塊主機板試看看也是一樣.
小弟發現.同樣的硬體設備在不同的主機板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記得曾經朋友說過.要檢測主
機板時硬體設備最好要單一?也就是說用一個就好原因是要排除硬體衝突..............阿...阿...阿我怎麼忘了 .拆除一支記憶體.如願完成系統安裝 另一支記憶體裝上就無法開機.
 了.同樣顆粒BIOS也測得出來為何會衝突.事後心想不是記憶插槽有問題.就是記憶體有問題.以後在檢測時要更細心同時也不要嫌麻煩.小弟就是嫌麻煩同時插2支記憶體BIOS也測得出來忽略這個小細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也有一片,己換成p4s800了

网友:
不知你用外接顯卡灌作業系統或使用內顯......也許它故障了沒注意...另外也要考慮BIOS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3摟大大.
如果說.北橋有短路也會影響這一棵mos?.小弟測量s腳才1.97v(上電開機).ATX不接上才0.049V(二極體檔)
謝謝大大的提供

北橋電壓最高不是 1.8V 嗎? 有2V的供電嗎?

网友:
:) 忘了說....外接顯卡及內顯....再系統安裝時不能同時使用?先內顯安裝完成再停用....換裝外接顯卡

网友(2009-11-21):
開板大大跟我一樣

我最近也剛修了一塊聯強的版子

修好後,可以開機,但是安裝OS就藍底白字

所有硬體都交叉測試(浪費我很多時間ㄏ)

最後想說死馬當活馬醫,記憶體拔掉一支試試(原本插2支512)

結果................它願意讓我安裝了........掯....

网友:
請問此板ITE SIO(Super i/o)的型號是多少?

网友(2010-05-10):
這塊板子沒有用SATA硬碟吧?
畫面一就顯示它沒抓到硬碟啊!! 怎能重灌OS呢?

网友:
在下安裝經驗,除非是同廠同顆粒,不然記憶體最好用一支,
XP版本也會影響,手上最好準備兩種以上不同版本測試!
如果發生開版大的情形,最好徹底將硬碟格式化,再裝看看.
可以跑到安裝過程的等待39分鐘畫面了,絕大部分是隨插即用的硬體或是軟體版本問題居多(記憶體.硬碟.外插顯卡.作業系統....).尤其是記憶體,在下被搞很多次了!

网友:
你畫面中  BIOS沒有抓到硬碟跟光碟機喔
排線故障也會造成安裝問題   (哪時候會斷線  誰也不敢保證  特別是哪個要斷不斷的我都會剪刀剪斷  預防我再拿它來用)
藍底白字   80%是記憶體問題 其他就是硬碟居多(中毒 壞軌)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
如果已交叉測試過所有主機板以外的零組件,
那北橋不良(不穩)的機率就很高了!!!

自己曾遇過一次這種情形,主角是技嘉8S661fxm-rz,
結果送測,廠商最後換北橋晶片解決....
(原來的北橋晶片上有先做記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