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BenQ DV3070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問題?

楼主(2009-10-05):
朋友家中液晶電視出現右半邊畫面會紅色整片橫紋問題!

問題算不常出現, 熱機一陣子後會出現, 開關機或切換台後會消失, 發生機率不固定!

先請教各位對於此問題的看法跟意見! 謝謝!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

畫面右半邊紅色橫線

网友:
T-CON&軟排查看看

楼主:
謝謝滷大回覆~

目前問題不太常出現, 所以就放著看, 似乎熱機久了之後才會出現一下子! 所以就懶的管它了, 等到問題再嚴重點再來解決看看!

另外, 請問 T-CON  指的是什麼? 謝謝!

网友:
AD板排線往面板的那端,所接入的那片電路,這片電路會直接連接到面板,好像這就是叫那名稱n_146|
可以檢查AD板排線往面板的那條排線,因為他通常是像紙片般的軟....

說到這
覺得有的液晶很奇怪
還會用一條多股排線加上轉接座來轉成軟排線><,這樣又多了一層接頭不是更不好嗎
幹麻不直接用排線接上去就好,或是一開始就是用軟排線的連接方式n_156|

楼主:
感謝小龐大~ 補上之前拆開拍攝的照片!

背面

背面

拆開殼後拍照

拆開殼後拍照

中間放大拍照

中間放大拍照

電源板

電源板

電路板1

電路板1

整個電路板位置

整個電路板位置

中間電路板

中間電路板

翻過來拍照

翻過來拍照

网友:
T頭還藏在更底部
中間有黃色膠片的那條排線,可能就是要找的軟排
可是有的還會再轉接成像紙片的那種><

网友:
拆下來用橡皮擦擦看

网友:
我看一份資料 好像是 壞屏囉拉 ~給你看一下

1.14 MB, 下載次數: 250

网友:
阿良大所指的地方為T-CON的排PIN接口
T-COM躲在裡面
您要處理的話還有得拆

楼主:
我的媽呀!  還有的拆~

謝謝大家熱心的回覆!

我要選擇最簡單的方式, 橡皮擦法! 等到問題再發生來試看看!

网友:
阿良只是把處裡過的提出作参考   我是有成功過   但也如凱蒂貓大言壞屏也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