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子風扇維修問題 (已完修)

楼主(2009-10-05):
車子上的電子風扇上個月開始走走停停,一直無法確定是那個部分損壞

直到昨天去熱熱車順便讓電池充充電,突然傳來一聲類似鞭炮聲,繃~

馬上查看風扇的PWN模組,蓋子被彈開還有陣陣白煙跟塑膠味.

才知道原來出問題的是那個模組,就把風扇請下來後,拆開模組看到燒掉的電晶體

如照片所示,而這裡面的電路版有用一層類似果凍狀東西封住,無法將板子拿出來查線

請教前輩這果凍狀物體要如何取下呢? 另外這電晶體炸掉會影響到板子嗎? Thanks

网友:
當功率晶體擊穿後,也有機會使控制ic受損,有封膠的東西普遍不好處理。

网友:
用熱風加熱再用刀移除 ,有的直接用刀就可剝除 ,可向修洗衣機的師傅問.

楼主:
感謝 港都狼仔 與 louis 兩位的回覆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有後續會在PO文上來 :)

楼主:
思考跟找資料了幾天,還是決定用撬的把他撬起來
除了封膠之外,板子底下跟散熱外殼中間還有黏一種灰色的膠
這東西分別就是要設計壞了直接換新不給拆修,還好撬起來沒傷到板子
但這電晶體是躺著黏在另一塊板上,因為角度的問題拆下來後這塊版跟主版就分家了
當然電晶體的腳也分家了 .......
這電晶體的背後散熱片看起來是銲在小板子上,如果更新電晶體後是不是一樣要銲上
要用熱風槍才有辦法銲嗎?

网友:
使用熱風槍比較好焊,當然有需要也可以使用烙鐵。

楼主:
謝謝港大回覆,目前正在找晶體

楼主(2009-11-07):
找到晶體代用品後將這六顆拆銲上去,昨天晚上有時間就去裝到車上測試
發動後開冷氣看看風扇會不會運轉,一按鈕就聽到ㄅㄡ的一聲,比之前鞭炮聲小很多,還是炸了
請教各位前輩此時該往那個方向及如何去查,有量了晶體的每隻腳都是互相導通這正常嗎?
同樣的情況發生代表之前的狀況是結果,但原因會不會是板子線路已傷到或某控制零件損壞?或馬達損壞推不動?
可不可能是電容有問題引起晶體炸掉或是其他原因,如果有可能可以再試試換電容
沒辦法自己弄好的話送修這冷門東西要出走好多小朋友
風扇規格是12.5V.600W

剛銲上的圖片及板子背面

剛銲上的圖片及板子背面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炸掉同一棵,第二顆腳有焦痕,第三顆裂開,其餘三顆外觀正常

炸掉同一棵,第二顆腳有焦痕,第三顆裂開,其餘三顆外觀正常

電容表面看起來無異樣

電容表面看起來無異樣

网友:
先嘗試用手轉動風扇,能不能順利轉動,記得在風扇的軸承上油,並用手撥動,讓它很容易轉動。
控制板的晶體會炸掉,會因為風扇啟動的阻力加大,驅動晶體為了加強扭力,便會提高輸出電流,但是風扇的阻力依舊,電晶體的輸出電流仍然一直提高,於是便直接炸毀電晶體。
風扇的問題一定排除,不然你換再多的電晶體,仍然會繼續一直炸掉。

网友:
控制電路損壞對MOSFET喪失控制力,MOSFET一直導通無法關閉就會超過其規格而損壞。
另外風扇電樞線圈若是有繞組內/繞組間短路情形也會使MOSFET過載損壞。

网友:
12V/600W?
那不就最少要有 50安培電流
你有找對mos嗎

网友:
瞬間炸掉???如果是的話...電路板有很嚴重的短路現象吧....
在測試之前沒先測試風扇是否正常嗎?
也有可能風扇馬達電路漏電..引起的..
因該要先不接風扇送電測試吧...
最好~~~還沒裝上去之前..先測試電路板的動作
否則你也永遠找不到故障點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確實之前忽略馬達轉動問題,因為當時轉動尚可旋轉
今天將風扇拆下後轉動風扇馬達,比原先可以轉動的情況更糟了
用手轉動時變的更難轉動,有上下左右卡卡的現象
馬達是密封的,正想辦法要如何他拆開,來看看是不是有軸承或是短路現象
這馬達有四條線連接模組,如果將他跟模組分解測試,是不是直接接12.5V的電瓶電源就可以測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不能,因為它有可能類似步進馬達一樣,利用激磁的方式來使馬達轉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港都狼仔大,控制電路部分電容有沒有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因為把上面的膠移除後,有顆電容上方有綠色的東西,這顆也比其他顆不那麼平面
"風扇電樞線圈若是有繞組內/繞組間短路情形"這指的是? 我有量了馬達內的各線圈均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找對,只是原來的I2PAK已經淘汰了,這個是多了上方散熱片,都是一樣的規格30V 80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車子發動尚未達到風扇開啟溫度時,開冷氣讓風扇直接啟動
冷氣開關按鈕一按,不到半秒內就聽到ㄅㄡ一聲,風扇一動也不動,晶體就冒煙了

shunxing 大,請問馬達電路漏電要如何檢測呢 ?
另外這模組進電有四個接點,兩個為正負電,兩個為送訊號的強弱來控制轉速
出去到馬達部份有四條線,三條接在線圈銅片上,另一條應是訊號線連接至馬達上的一塊小板子
經小板子上面測得轉速後回覆給模組來控制電壓的強弱,如果我將馬達與模組分離後
測試模組板子部分是可以用POWER的12V電源來送電嗎? 而馬達部分線路該怎麼接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s10274chen 大,馬達拆開後發現並非軸承問題,而是磁力的作用力顯的不好轉動.

左上角那顆跟其他顆不一樣平面且有綠色痕跡

左上角那顆跟其他顆不一樣平面且有綠色痕跡

連接到馬達的四條線路

連接到馬達的四條線路

三條線路連接到馬達的銅片上

三條線路連接到馬達的銅片上

馬達內部線圈

馬達內部線圈

轉速的偵測模組

轉速的偵測模組

裡面有一個電阻

裡面有一個電阻

A34L.應是偵測轉速,三支腳共有三個

A34L.應是偵測轉速,三支腳共有三個

馬達的磁鐵部分

馬達的磁鐵部分

网友:
大大您好,小弟看了大大您回文描述,再看了大大您拍的圖,小弟我在#14的回文猜錯了....它並非像步進馬達一樣,反而應該像是一般的電風扇(更像CPU散熱風扇)。
那就應該不太會有像被磁鐵吸住的感覺(修電風扇的經驗),由於大大您說並非軸承的問題,小弟就有點疑惑了。看下圖,軸承的所在位置。現在已經拆開了,可以用手撥動軸承,應該要很容易轉動(撥一下它可以轉好幾圈),如果它卡住了,嘗試上一些油,然後再用手慢慢撥動,直到能夠很順利的轉動。
另外,如果已經排除風扇的問題,那麼就要像狼大說的,檢查電路板了。

楼主:
chen 大,他是有上下兩個軸承,照片這個是上方軸承,我把磁鐵蓋的部分只卡在上方軸承
可以很輕易的轉動一轉他會轉一下子才停下來,跟家裡電風扇一樣沒有阻力,如果穿過去連接到下方軸承再做轉動動作
就會有上下左右這四個點有磁力,無法像一般旋轉後會持續轉個幾圈,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下方的軸承有沒有卡住?也應該要像上軸承一樣,很容易轉動。
因為不太可能會被磁鐵吸住!如果真的很不幸被磁鐵吸住,很有可能整個軸心或軸承都偏掉了。

因為大大您說先前這個風扇的症頭是走走停停,所以小弟我才往軸承這邊來動腦筋。

网友:
建議您往直流無刷馬達下點功夫, 稿清楚原理再修, 免得又燒一些貴重零件,試機時建議串聯像頭燈50-100w的燈泡或電組保護

网友:
好厲害拆到那麼乾淨,建議你到(殺肉場)買一個良品回來,免的會花很多的時間又把車子越弄越糟

网友:
這是屬於典型無刷馬達,電容頂部屬於無防爆紋型,可以檢查底部膠塞是否有異常,不過從體積屬於輸入端濾波電容,影響控制電路層面較小,可以細查控制電路ic上是否有明顯焦黑痕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走走停停那時候是晶體還沒炸掉之前的徵狀,本以為是水龜未開或是溫度SENSOR
都拆下來測試過都正常,直到最後電晶體炸掉才確認是風扇問題,拆風扇總成下來處理看看.
軸承部分有怪事發生,剛剛試一下單獨卡下方軸承也是可以順利轉動數十圈才會停止
神奇的是再將上蓋整個裝回去,竟然也可以正常轉動,沒有之前的磁力吸住上下左右轉不太動的情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louis大,我會找直流無刷馬達的原理與維修等相關資料研讀
燈泡55W我有許多顆,串連是要從哪部分連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拆東西這部分我得心應手工具也都有,但電子這部分真是0分,所以現在正努力學習中.
殺肉品跟維修價錢一樣,殺肉廠也有認識幾家,如果真的超出我能力範圍太多無法修復
那只好拿去跟殺肉廠換年份新一點的肉品加貼錢交換

楼主:
回复 网友I:

再來會將電容都拆下來檢查,同時也檢查港都狼仔大提供的方向做電路版上各部件的檢查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能是線圈原本產生的電磁鐵磁力消失的緣故吧?
現在可以很正常的轉動,那麼就可以排除風扇本身的問題囉!
現在就朝著狼大說的,開始檢查控制電路板囉!
電晶體的控制端周邊線路也很重要(mos的話就是G極,BJT就是B極。)。

网友:
抱歉...現在才有控回覆...
有關於這種馬達卡卡是軸承與軸心有細微的沙卡入
正常上油之後可解決部分問題
而之前你會卡住現在不會..原因..被你拆下來之後清乾淨了..
不過建議還是要上油....至於漏電..你還沒查原因吧...
使用歐姆檔測量(馬達05.jpg)線圈..每一點到機殼的阻抗
正常因該都是一樣的.....若有其中一組出現斷路或者阻抗0歐姆那就有問題了
若都正常...請檢查 轉速的偵測模組 這模組也可以用歐姆檔測量...
如果供電兩端出現0歐姆就代表這組也掛了
以上是馬達判斷...

如果是供電模組
請先把故障的晶體買回來之後裝好
把盒子蓋上..找出12v的輸入端...馬達先不要接直接送電...(人要閃遠一點)
若沒出事.....就測量輸出端..如果輸出端都有電壓輸出那就代表馬達故障了..
輸出端要測量請先轉道ac檔500v以上去測..測不到再轉dc測...
因為..這可能使用交流電下去推動的....就算不是也要這樣先量..才不會燒掉你的電表
畢竟30A電流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點也是很納悶,原先的磁吸阻力不見了,但磁鐵還是有正常的吸力.
是POWER MOSFET,G極跟檢測控制線路有方向性的關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別這麼說,還要謝謝您撥空回覆萬分感謝.

軸承部分如果確定可以修復後會買新品更換上去.
剛剛量了每個線圈外部跟內部接點(如圖)到機殻底座,
指針調至Rx10k量都有通路,指針擺動幅度都差不多
用數位要調到2000k才量的到值,在1100-1200上下
偵測模組因為卡在線圈下面,只好量模組上的五個接點對底座阻抗,結果同上
是表示這馬達還沒掛點?
12V的輸入端有兩組,一組是電源,另一組是訊號
根據第一次還沒炸掉之前我在車上有串連過電流,車子未啟動兩組均有送電12.5V
冷氣啟動後訊號線會開始降壓後風扇開始啟動,訊號線電壓降的越低風扇轉速越快
如果我先更換好晶體,不上車測試直接用電腦POWER電源試可以嗎?
直接連接兩組12V至模組的輸入端、訊號端,但降壓啟動風扇這部分要怎麼做
有12V類似調光器功能的東西或是轉速控制的可以去做電壓高低的限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G極會被PWM控制線路所控制,進而控制MOS的on/off,導通、截止,來調整輸出的電壓。

要測試風扇的部分,電源線部分沒問題,信號線也很容易解決。怎麼做?看圖囉!
利用可變電阻,可以調整訊號的電壓大小。(至於電阻用多少,要自己算囉!)

小弟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有前輩們可以幫小弟糾正。

楼主:
ㄜ.....考倒我了我不會算......
還好這圖我還能看懂,但連接風扇的部分應不適用,louis 大提供此為直流馬達的因而K了不少相關資料
簡單來說直流馬達電源由調速器控制,調速器連接到馬達有三條線路分別提供電源改變極性來讓磁鐵轉子運動
另外信號線的部分需要降壓,電源輸入端不用,這圖改成連接調速器就OK了,但問題可變電阻要怎麼算我就不會了,再股溝去~

网友:
如果馬達繞組線路有短路,也會使運轉有阻力,因為外力轉動時馬達會變成發電機,若繞組端子短路則會感應出反向磁場抵抗轉子本身的磁場,使轉子運轉時有阻力,若當時感覺用手旋轉有阻力時是連接電路上的,表示電路內有短路情形。
無刷馬達檢修比較麻煩,因為霍爾元件(感應磁場旋轉的磁力→電流轉換元件)沒有收到磁場變換時,線圈輸出磁極是不會換向的,測試有一方法就是連接霍爾元件信號線,但不要接馬達繞組線(可以接上燈泡作為負載),通電後用手旋轉轉子,看看控制電路輸出會不會依旋轉磁場而產生交替正負變化。

楼主:
港都狼仔大敘述的情況應是之前馬達有短路現象,"反向磁場抵抗轉子本身的磁場"
在轉動的時候有很強的磁吸阻力,但不同的地方在於當時是沒有連接電路狀態下有這個情形.
後來變成沒有阻力是在拆解後,清潔了線圈與霍爾元件,會不會這動作解決了短路的問題?
"連接霍爾元件信號線"指的是那五條線裡面其中三條之外的另外兩條黑白是電源線嗎?
這部分是可以銲下調速器上的接頭來做,燈泡接馬達繞組線是三條任一條都可,負極是要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L:

A34L 就是你要的霍爾元件

看了你的電路. 大致上.它應是個無刷馬達.
而無刷馬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利用三相的交流電去驅動的馬達.
問題來了.你只有直流電12v. 那來的三相交流電?
這就是靠mos做快速切換做出來的.

那霍爾元件在做什麼呢?
如果你玩過步進馬達. 你會知道. 當你指令下很快時. 馬達不會轉動. 只會"抖動"
這就是當還未轉到定位時, 就要它去轉下一個角度. 所造成的.
而霍爾元件.可以用來感應磁力.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已經轉到定位了.
可以通知控制中心,可以轉下一個角度了.

那再來看看mos控制. 會有那些問題.
理論來說. 它們的開關, 應該是要立刻的.
(n-mos, p-mos)可是. 因為半導體本身的問題.它沒法子有那麼快的開關.
所以會導致兩個在開關時, 會有一段時間是"正""負""直接導通"
簡單的說. 就是兩顆mos都開成打開.造成直接"相打電"
當然. 不耐的mos. 就炸了. 耐一點的就發燒了.

那要處理這一段小時間的問題.有人用了 RC 的 delay 來延遲. 有人加了其它的電晶體來做保護.
不讓兩個mos同時打開. 這個部份在pc的電源等等.都有相類似的原理所做的線路.

至於馬達以手去轉動.是否會轉不動. 理論上來說, 應該不會. 除非你的馬達電路有接東西.
不然空的馬達.以無刷來說. 阻力應不大.

找了它的相關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K:
目前大致上判斷馬達因該..是好的..但是...照片上..我看不到馬達跟電路板的連接線耶...
既然..提供30A的電流..不可能是那5條細線吧..也太細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篇文章之前K文有搜尋到,有找到另個類似的電路圖如下.
馬達上的霍爾元件要卸下來檢測,因為線圈卡住螺絲位置,要拆要費一點功夫
線圈整個無法拆卸時,就要DIY個工具才拆的到藏在裡面的星形螺絲

>>>那再來看看mos控制. 會有那些問題.
>>>理論來說. 它們的開關, 應該是要立刻的.
>>>(n-mos, p-mos)可是. 因為半導體本身的問題.它沒法子有那麼快的開關.
>>>所以會導致兩個在開關時, 會有一段時間是"正""負""直接導通"
>>>簡單的說. 就是兩顆mos都開成打開.造成直接"相打電"
>>>當然. 不耐的mos. 就炸了. 耐一點的就發燒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假設原來的馬達是有短路狀態,前幾個mos因為打開送電後
有阻力推不動馬達,然後不斷升壓到最後直接炸掉mos?

楼主:
回复 网友D:

突然沒有磁吸力感覺馬達好像變好了,但不知道接電後會不會再次變成有磁吸力狀態
shunxing 大請看照片上有三個接點到電路版上,出去是三條電線到馬達三個不同位置導通
那五條細線是 HALL SENSOR 的信號線,只是小電路版目前拆不到他看不到線路連接電源是哪兩條.

网友:
那樣就跟37樓的大大解說依樣了....
你現在因該可以放心...去買晶體換一換之後再測了
因該都正常了.....
在不正常...就是控制IC有問題了.....

楼主:
之前買的晶體有多買,還有不少顆可以來換,換完測試看看狀況如何.

网友:
最好接個燈泡(繞組輸出端或是電源輸入端皆可),以免有異常又把MOSFET迅速燒壞。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大,之前換好後隔天就出國了,昨天回來今天有時間就拿去試試看.
心驚膽跳的測試過程,這次晶體沒炸燈泡一亮一暗的風扇也會轉動了,不論是開冷氣或是溫度達到90度都會開啟 :)
看起來好像好了,這幾天要找時間依原來封裝方式封起來,在實際開出去測試看看是完全好了還是有什麼後遺症.
感謝每一位回文教導我這個電子門外漢的前輩,做中學慢慢發現電子的東西還真的很有趣,尤其是修好的那一刻的心情真是令人開心

网友:
恭喜你修復了~~~~~~
標題要改依下吧~~~說已完修~~~~
這樣大家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