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主機板維修 CPU座加焊實例~請參考指教~另有問題請問

楼主(2009-10-06):
各位大大,

在這邊提很多問題,沒啥貢獻的~~~~把我的心得貼給大家參考~~~~

前言:
因為小弟很想買預熱台,無奈大環境不景氣只好將就用爐子(八百多吧,有點忘了),硬著頭皮思考及準備了好幾天,也爬很多文參考,謝謝先烈的文章啟發小弟我不少!
看著那些空焊的板子~~~遼下去吧~~~  沒損失阿!!!!

準備工具:
  • 零碎應備的工具,起子夾子助焊劑,.....這些不用再多贅述了~~~請爬文~~~
  • 廢棄的主機殼側邊裝主機板的一片鐵板(好像舊款一點的才有)
  • 爐子~~~大一點的感覺比較安全~~~
  • 熱風槍(如果沒有的話也請別用吹風機了,那位大大拍謝了借虧一下嘿)
  • 假負載~帶把的(男)~  阿  是帶燈的(女)
  • 銅柱~~~看自己需要~~~~自己橋一橋

技術參數:
  • 熱風槍: 325度
  • 爐子 我是轉第七格(本來少說要去買溫度計的)

步驟如下:
  • 先把爐子弄熱,都融化後,再過兩三分鐘放上主機板
  • 抽一根菸(抽慢者一根,快者請兩根)
  • 上助焊劑(上去後會像煎魚一樣油一點點的滋滋叫才可以下一步)
  • 拿熱風槍預熱到325度在上面以口字型轉
  • 油都吹乾了以後再上一次助焊劑(魚炸的更猛烈)
  • 再吹到乾乾的]
  • 再上助焊劑(快要到高潮的熱跳熱跳)
  • 吹乾
  • 放下熱風槍,立地補焊成功
  • 小心慢慢的取下主機板,並放到旁邊懸空散熱,我是一直拿在手上
  • 抽菸時間到了如上抽菸步驟
  • 清洗主機板
  • 帶把測試,接著假負載測試
  • 如無問題就可以開機了,恭喜

後記:
  • 下次試著減少加助焊劑的次數及加熱技巧
  • 請把靠近加焊部份的貼紙弄乾淨,那部份的煙也不小
  • 助焊劑太多,清洗不乾淨,因此有的接點還會被助焊劑隔開,請搖一搖,或一直卡上卡下座的卡筍,直到燈可以全亮為止

提問題:
  • 清洗有什麼好方法?
  • 依據有經驗的大大請協助我再改善步驟
  • 煙時在太大了怕嚇到家人所以半夜弄,有那種煙比較不大的呢?..我用的是免洗助焊劑?

以上感謝大家不吝賜教

圖片部份解說:
第一片主機板可以完成開機,很是開心
第二片要稍微講一下,拿到手上發現"先賢"有試著加熱過,雖然經我補焊後都亮燈,但是無法開機,V-Core只有0.52,該要有1.75V的,我懷疑三點 1.vid 被我弄糊了所以輸出電壓有點問題 2.助焊劑多到不行,那黏黏酬酬的洗都洗不乾淨,不知道這會不會有影響 3.原本就有問題 orz,回頭再查吧

開玩笑:
依據我步驟很傷身體,吸有毒的煙,還要抽菸,不爆肝不然就是爆肺~~~乾~~~~我看身體真的會爆廢~~~~,還好我未婚妻沒看到,不然鐵定有我受的~~~orz  謝謝觀眾(鞠躬) 抽菸買飲料去~~

對了!補充一下!第一片主機板我有把電池拔掉,第二片我忘了,不知道有沒有差別~~~tks

网友:
BRINN大大真是太猛了,不過底板好像要舊型機箱才會有的側板,這年頭省錢+事半功倍才是王道!
附件是朋友傳來搞砸的775座,病因:用吹氣球吹灰塵,後來吹頭砲射砸了八根腳,不知可否跟大大抽一張號碼牌上手術台動刀一番.

楼主:
老實說  這一個做法我腦袋裡無時無刻的想了一兩星期有了
吃飯想  撇條也想 騎車也想  開車等紅綠燈也想......才有這個成果  再多試一下 良率如果高的話就好了!

可以阿   收費喔~~~呵呵~~~  偶住板橋嘿.....
不過換BGA座而不是加焊的話  在下尚未做過....你要給我當實驗品的話  我是不介意啦...哈哈  材料偶也有...挪(號碼牌一號)

orz 我修好的LCD 都帶一兩點亮點賣出不企  真煩..@@"
真是拼了老命說...XD

网友:
謝謝大大您的加焊實例!大大您在貼圖的時候,盡量把圖片插入到相關的文字段落內!可以方便大家閱讀!
看到大大您的工作間.....大大您好像也是從事電子相關行業!設備、材料齊全....我這樣的學生族看了好n_034|

网友:
挖! 版大的工作室好整齊阿><" 我的好亂 沒啥建設性ˊˋ

真勇猛! 不好洗的問題 我有看過人家拿 藥水+超音波 就洗的乾淨,不過聞起來還是有味道。

不然就是減少助悍劑的用量,我記得瘋狂奇摩大好有使用針筒,可以試試看= =

我應該是直接買預熱台...我對錫爐有陰影ˊˋ...

恭喜版大阿...

PS. 我幫你轉到實例版

网友:
很不錯,加油!
有這個園地大家經驗交流真好!

楼主:
我老媽  天天嫌我的桌子很亂  她不大懂不然她會天天整理的~~~  orz
到天亮 我總共弄了七片 三片很幸運的都正常開機了
其中有三片還是補焊有問題  經過研究其中兩片"洗"到後來算是ok了...一片很嚴重.....
我看大陸同胞的影片,很多都是用膏狀的....然後吹融流到裡面....不知道是不是用"膏"比較好用?
再來發現板子可能原本變形就很嚴重導致補焊時依舊無法補好  有點像是"微爆板"  那片我承認 我前面成功兩片後
想說加快速度 兼測試新的方式 導致那片過兩次爐一樣沒救.....算了  拆下來用新的座來黏好了 順便練一下拆焊

要算起來的話 補焊可以救 50%左右的板子....剩下的50%是隔離掉虛焊板的問題,接下來才是真工夫->跑電路
真是不容易!.......想學的話......不是嘴上說說而已..錢要掏出來!!!!!(超音波洗淨機是吧?)才想說免買預熱台了結果可能還是得花錢..看看怎樣可以再DIY做治具..XD

网友:
不錯 ~那各鐵的底板不錯 ~...我也在找來試試. 最近都在用南喬
發覺用這鐵板來固定應該不錯 防止變形 多少應該都有效吧 ~.
看對岸加熱好像都要慢慢的加熱 防止板子變形~.

网友:
網路上可以收壞的775主機板 CPU的底坐事好的,
萬一碰到搞壞775的底座就可以來換@@

*殺去MIS.GA.ASUS 都要850元的.......

网友:
看來得先做好通風設備阿,我看工廠設備,都是有抽風的

我自己是用一台錫菸濾淨機,雖然不知道有沒有效用;;

不過像brain大這樣搞,會不會心肝肺操勞過度,修到天亮阿...

今天也修了一台吹風機,只是AC輸入口斷線而已,也想過吹風機能不能做預熱

不過看了一下構造,想也知道不行orz

楼主:
像之前的大大用預熱台是轉 330度 隔空加熱少說也有個 200度吧....吹風機要是可以到150度
很多婦女同胞都會花轟的.....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吹風機~是在說我嗎?真是見笑了。
不過大大您工具真的算滿很齊全的,改天有空也來試看看。

楼主:
哈哈....不過您的實驗精神是我們值得效法的....
各種可能性也得要試...
不好意思....我只是覺得有趣  希望別造成您的不悅  沒有別的意思..XD

网友:
設備好多阿@@\
看了真是 好棒阿@@""

网友(2010-01-10):
請問一下喔如果是空焊的話
助錫液是要到在版子跟元件的中間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洗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用 環保去漬油 試試看 ! ( 現做現清潔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時間太久才清會很困難 ! )
環保去漬油 如果還不行大概只能用汽油類溶劑來清潔了 , 但用汽油類溶劑清潔很傷板子 !

网友:
初學者,羨慕有齊全的裝備,但工欲善其事,家絲還是要備齊的,只要coco有多的,慢慢補齊,感謝分享!!
清洗方法:個人建議去五金或油漆行購買名為香蕉油的溶劑,它揮發性很快,溶解松脂很快,不彷試試!!

网友:
專業手術台好好哦

网友:
實在的維修真是比紙上理論好太多了,學習的人真是易吸收很多,謝謝發起人

网友(2010-03-21):
看到這篇文章感觸良多!!
剛好是友電腦剛剛掛彩
還好友買帶燈775測試器
我也不知道位啥卡到!!就直接找CPU下手!!直覺吧!!
一放下去!!!喔耶好幾顆燈不亮!!
我用力壓一壓!!亮了又滅!!
挖!!!CPU座掛彩了!!!
因該是太高溫了!!P4的CPU好像溫度都滿高的!!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會修這方面的問題><

网友:
真是利害,這樣也能修的好....

网友:
不建議底下放錫爐,容易造成中央板彎且四腳短路的現象,時間過長還有爆板的危險

楼主:
嗯   窮人窮人的做法  歡迎提供給大家參考參考做法^_^
所以我都很小心抓時間
炒菜炒太久  菜會焦掉這是常識
失敗率是有的啦~~~就是改進再改進囉..XD

网友:
今天閒來沒事
想說之前有精英技嘉478腳位CPU座空焊
於是就拿出黑晶爐出來試試看
黑晶爐墊了一個鐵架就開始亂搞
因為沒測溫儀 就完全憑感覺  反正實驗看看
黑晶爐先開到6熱度上昇真的快
大概10秒 切換到4
熱風槍開380度 風力開到大
開始對cpu座畫圓 接著加免洗助焊劑
真的就是和在炸魚一樣
反覆加了3次助焊劑 大概3分鐘後切掉電源
四個角用起子把手輕壓一下 靜待降溫

之後用去漬油洗一下cpu座  上帶燈假負載
lucky 竟然全亮了~~ 真是狗屎運
上真cpu原來不跑碼也可以正常開了

也許是運氣好吧 沒有溫控 黑白用 竟然成功了
第一片二次才成功
第二片一次OK
因為沒想到會成功 所以也沒先拍照片!!

手邊還有2片
改天再來拍照 希望還能成功

不過想順便問一下 cpu座加焊的是不是都稱不久又會舊疾復發阿?

网友(2010-12-09):
請問那ㄍ預熱台哪兒買?

网友:
請問那ㄍ預熱台哪兒買?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預熱台。是小鍚爐。

网友:
工具好多,很羨慕。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此資訊~很實用哦!!

网友(2011-02-14):
您好 今天仿照您所分享的方法處理一張空焊的板子時 在一步一步處理完成後
用帶燈假負載測試正常
接下來 裝上cpu但尚未加裝風扇 除錯卡亦有跑碼
但裝上散熱風扇後就不跑碼了 在拆掉風扇改以帶燈假負載測試 又是同一個燈不亮了
感覺可能是又空焊了
請問 這種情形要如何處理呢? 熱風槍吹完後需要稍微用手加壓cpu座嗎?

网友:
板大您有發學家的精神~
開發窮人的勞斯萊斯維修工具
可不要去申請專利喔!

网友:
各位大大,

在這邊提很多問題,沒啥貢獻的~~~~把我的心得貼給大家參考~~~~

前言:
因為小弟很想買預熱台,無 ...
引用 楼主:

水啦!繼續手術下去!

网友:
有實作就會從中獲取經驗,比一些只會紙上談兵得來的好,加油

网友(2011-05-29):
最近在掏寶有看到好幾台預熱台好想買唷ˊˋ

网友:
方法還不賴~ 修理的好還真有成就感~ 加油

楼主:
好久沒上來  突然看到以前的作業方式  實在克難
現在又進化囉  不過等有時間再來搞自拍
補焊這種事已經是像吃飯一樣 更換只是麻煩一些(麻煩滿多)
現在機器稍便宜一些  很多人都抓機器來做 速度及穩定性 尚待我的工法時間來驗證
助焊劑已經改另一種 市售的 真的令人受不了  又有很多問題存在

底部協助加溫的東東  可以發揮您的想像力 自由發揮 加熱參數跟工法 您得自己研究
我教了很多人  可惜的是  大家都堅持自己對錫的認知
堅持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依據我的參數 需要自己消化吸收後改成自己的作業模式
而不是反過來覺得我在藏私 你熱風槍喜歡多留一下  我管得著嗎?
唉  同行......同一樣行  大家都有被害妄想症

如果我這一套不行 那麼你看我弄的那麼開心 你又何必問我呢?
我花錢去買電路圖 才發現  很多人都不看電路圖 也不想去看懂
那麼  你如何精進呢?  奇哉怪哉~~~~

甚至之前還有網拍的人跟我買不良品  我已經說了是不良品
反過來棄標說  有"大師" 說那是不能修的...大師是來自各大維修論壇上常發言的人
我永遠相信一山還有一山高  但是你頂大師出來  是證明大師很強  但是你很弱嗎?
你的判斷能力跟我的商品說明  哪一個弱呢?....
是你看不懂我的中文字還是我的中文打字有問題?
你失去了自己的判斷能力......有大師加持  也會對你很無力吧?你只是浪費大師的精進時間
所以最後他不想要買棄標....orz....
那位大師  我也知道  我永遠尊敬那些有能力或是自己有研究精神的人
誰都會是大師  不過 這件事不關大師的事  我只覺得  你想熱風槍電烙鐵打天下
感覺挺薄弱的 撇開工具  工程師基本的 trouble shooting能力  在哪呢?

都你們對  我錯....這樣可以吧  很是令人氣餒
所以我決定  不再教人家.....搞一身腥 還增加自己的負面觀感
正港無聊至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沒上來  突然看到以前的作業方式  實在克難
現在又進化囉  不過等有時間再來搞自拍
補焊這種事已經是像 ...

別這樣說嘛。
講實話.土炮嘛, 就是有興趣自己玩嘛。
土炮不見得便宜。
完全是出自有趣好玩來做的。

真的要玩設備的話,也不是花不起啦。
是有沒有必要去花而已。
玩土炮,就不會說投資報酬率。因為所得到的快樂比花的錢還多。
買設備,設備就都有了,就少了玩的樂趣,就像在"做工",那就無趣多了。
所剩下的樂趣就是數鈔票的投資報酬率了。

要說到技術的話,我個人是認為土炮成功後的技術比買設備做得成功的技術來得好。
會用設備做出一件成功的動作,不見得懂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你玩土炮,你不懂那些,那你能成功,不是個偶然的成功,就是美麗的錯誤造成你的成功。
不會有什麼再現性可言。

這邊本來就是分享自己的心得的地方。
不要快快樂樂的來,不快樂的走就是了。

楼主(2011-06-28):
嗯  同意您的說法
負面情緒積太多了  拍謝
依照我的經驗仔細研究土炮  像我認真做一個bga 不會輸給機器 甚至超越
也沒明顯烤痕
V3000做維修的都怕  不過我還沒回來過一台
希望能回來讓我瞧瞧 是怎麼個死法
另外,散熱耗材也得花點功夫

嗯  我相信運氣這種事情  可能我運氣好一些
以前不大相信運氣這種東西  可是像當天黑手  我就發呆打電動  頂多拆拆nb
拆好放著或裝機 做些支微末節的事情
或修螢幕(不用花腦袋也不用憑運氣) 哈哈  也是可以讓自己休息片刻的好時間

网友(2011-08-11):
自己動手維修就是一種成就

网友(2011-10-05):
屌 ~超屌 錫爐$2000 香菸$120 熱風槍$1800   DIY成就=無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沒上來  突然看到以前的作業方式  實在克難
現在又進化囉  不過等有時間再來搞自拍
補焊這種事已經是像 ...

brian0515大 , 您好
看完您的爬文, 在下有些建言,,  1 : 技術再提昇 ,  2 : 廣結善緣 , 3 : EQ 再昇華, ( 像不倒翁一樣, 倒ㄋ再起來).
加油吧!!!
您的研究成果, 想發表出來, 是一件讓人讚嘆的表現, 可以充實文字的表答, 攝影照相技術的提昇, 人緣廣結,
受惠的痞酷後進, 最後是在找此技術的廣大群眾啊!!! ~~~~共勉之.......
最後您要感謝的人是誰, 您知道嗎?  這個人是 棄標的人 和 讓您氣餒之人 , 這些人可能是以後能幫助您更上
一層樓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