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20V,6歐電阻、10歐電容、18歐電感串聯,電流是多少?

楼主(2009-10-06):
下面這個問題看不懂!能請各位提供資料或解釋嗎?並針對以下的四種回答詮釋之!謝謝費心!

一個120伏特的交流電路中,串聯6歐姆電阻、10歐姆電容、18歐姆電感各一個,請問電流是多少?各個元件的電壓是多少?
電感能隔交流,那上述問題交流能通過嗎?

回答一:
電路總阻抗X=10歐==>請指點如何推算出來的?
電流I=12A

UR=72V
UC=120V
UL=216V

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嗎?回答是肯定的。
驗算一下:(216-120)︿2+72︿2的值開平方,是不是120V就知道了。==>這個又是甚麼原理?

回答二:
這是什麼問題啊?頻率沒有,"10歐電容、18歐電感串聯" 沒聽說過這種說法!

回答三:
給你個公式自己計算吧,Z*Z=R*R+Rl*Rl+Rc*Rc 可以計算出總阻抗,然後用I=U/Z可以得出電流,各元件的電壓就等於電流*電組,了不過這個是工作在電源振蕩和串聯回路中的振蕩頻率不等的情況下,當電源頻率=諧振頻率時,Ul=Uc=480V  Ur=120V。==>這個又是甚麼理論背景?

回答四:
若按交流電路的頻率為50HZ計算的話,整個回路的阻抗:Z=6Ω+2πfL+1/2πfC,其中L:電感;C:電容 f:頻率 π取3.14,用電壓120V除Z,得電流I;I乘以各部分的阻抗,就可求得電壓。==>這個又是甚麼原理?既然都給電阻值了,需要再考慮這麼多未給的因素嗎?

网友:
你可以去找本基本電學的書來看! 非諧振串聯 RLC 電路!

1. Z = V / I = Sqrt(R^2 + (XL - Xc)^2)     Sqrt():根號  ^2: 平方
     = Sqrt(6^2 + (18-10)^2)
     = Sqrt(36 + 64)
     = Sqrt(100) = 10 歐姆

2. I = V / Z = 120V / 10 歐姆 = 12A 安培

3. VR = I x R = 12A x 6歐姆 = 72V
   VC = I x XC = 12A x 10歐姆 = 120V
   VL = I x XL = 12A x 18歐姆 = 216V

4. 頻率沒有, 可是他已經把容抗跟感抗告訴你了! 因為非諧振, 有容抗感抗! 諧振時容抗與感抗上正負電壓互消!

5. 頻率改變, 容抗與感抗改變, Z 也跟著改變, 所以 A 也跟著改變, 所以要重算!
(這些書上都有教, 算基本唷! 加油!)

网友:
基本電學內的東西,屬交流電路的分析。
小地畫張圖解給大大您看。小弟的算法是用極座標來表示複數型態(比較好算,大大您必須有複數的概念,需會極座標、直角座標轉換),電容在交流的表示是-jXc、電感是+jXL
在沒有給頻率的狀況下,一般都會直接給交流阻抗,如同HappyMaChi大說的,在定義上交流電源的頻率一但改變,所有的電容抗、電感抗會改變。大大您先做好功課,先將書本看過一遍,了解之後就知道我們在算什麼了,而您PO的問題也同樣是迎刃而解了。

楼主:
有些基本電學並沒介紹到交流電與諧振電路,這幾天剛瞄到不同版本有談諧振電路的基本電學。
諧振電路有時是放在電路分析來講述。
資料蒐集不多就沒法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來分析整個學習,學起東西也就難有目標,沒法集中!
過陣子再來向各位請益。感謝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