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感覺黃黃的?

楼主(2009-10-06):
我的優派 VE155 螢幕顏色看起來正常,但是怎麼覺得黃黃的 =.=  是螢幕面版用久了變黃了,還是我的一個透明塑膠便黃了 =.=        要怎樣才能把黃漬去掉? 有哪種東西可以不傷害到,還可以去漬的,請各位大大提供一下,謝謝

网友:
看你用幾年了,螢幕用久了變黃通常是燈管老化的問題,把燈管換新通常會解決。之前有台筆電螢幕用了三年多也是變黃了,後來好不容易將燈管換掉後就改善了不少。

网友:
一種是燈管老化,顏色與亮度大不如前,另一種是內部背光板光擴散片變質,使背光呈黃。

网友A:
如果黃得很不均勻
那就是煙抽太多了
 逃~

网友:
燈管老化居多,更換燈管即可

楼主:
背光版 變質? 那有在賣背光版的嗎 =.= 型號: 優派 VE155

网友:
可以先看看燈管,若是換了仍呈黃,可以找故障/破面板來拆換背光擴散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黃得很不均勻
那就是煙抽太多了
 逃~

投你一票 :lol

楼主:
燈光有沒有變黃,拆下來可以看的清楚嗎?

网友:
若燈管是可以抽出來的,就將燈管抽出後點看看。

网友:
我看換一台比較快.
換燈管會好,算運氣好.
背光模組買的到,換個不好,螢幕從側面看,會有水波浪的.
如果只換其中一片,的也是一樣.
換上述東西的錢,己經超過機器本身二手的價錢囉.

网友B(2010-01-08):
樓上各位大大的意見也都對,另一個思考模式,有可能是vga的接頭氧化,或本身vga連接線出了問題

网友:
有故障就有學習的動力..細心的拆開應該就能看到問題..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上各位大大的意見也都對,另一個思考模式,有可能是vga的接頭氧化,或本身vga連接線出了問題

嗯,我同意,我也有遇上同樣問題喔

网友:
今天拆了台 IBM NB  也是黃黃的  以為是燈管 變黃  拆開 發現裡頭的中間叫厚的透光底 部 變的很黃
用酒精 擦有點起來 ~但是還是有些黃 之後拿刀片 刮底部 ..... 裝後 恩恩 不為比以前黃囉 ~正常很多 ~
想 ~會不會是 長時間開 導致 燈管 熱--造成 中間層 變黃n_067|

网友:
我的作法是直接把ad往面板的連接線拆掉再開機,看看在白屏之下有無變黃
若沒有,那就往vga線與ad查,
若依然黃黃的,那就往燈管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