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nnStar JG171A 畫面出現又消失

楼主(2009-10-06):
此LCD畫面出現五秒後會消失,但還是亮綠燈,移除輸入訊號(D-SUB)再接上,畫面會再出現,但五秒後又消失,拆開後檢視,為單一電路板,板上並無外觀 凸起之電容,已將焊點做補強,請問檢查方向應該為何?有勞各位釋疑..
感謝..

网友:
可以往高壓線路方向檢查,並確認四支面板背光燈管為正常。

楼主:
燈管部份應該正常(換上其他燈管測試,也是一樣五秒就熄燈)..
請問狼大所說檢測高壓部份應該那邊開始下手....

网友:
五秒後畫面會消失, 先確認一下是Panel Power(Panel VCC) 被關掉還是Inverter(Backlight ON/OFF)被關掉?

网友:
電容換新的看看!!

网友:
應該Panel Power故障

楼主:
weishu200兄的建議,剛才將所有的電容都換新,狀況未解除,狼大所說的檢查燈管的部份,有將這面板和其他正常機器作交叉測試,發現點燈狀況良好,應該可排除燈管故障,不知各位大大可否給個檢測的方向及方式?
感謝各位..

网友:
也可能是高壓電路異常跳保護,也可以順便看看供給高壓電路的電壓是否會變動。

网友:
同意港都狼仔兄  / koscsi兄的建議  應該交叉比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