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7s無畫面電源燈會亮<已解決>

楼主(2009-10-06):
小弟拆開後,發現電源板Q759的C5707短路,用C5706替換後,亦將所有變壓器的接腳補焊,接電後,仍無任何反應,只有電源指示燈會亮,還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二。

网友:
代表高壓電路內仍有故障。,不只電晶體,振盪電容、升壓變壓器與前端控制電壓大小的P-MOSFET也是檢查項目

网友:
C5707短路故障時,供電至高壓端的保險絲會斷
找個3A保險絲換上即可

网友:
保險絲會斷我認同

网友:
找pf801如果沒被修過是黑色的不是玻璃管的可用玻璃管的替代

楼主:
在板子上有找到pf751,呈現斷路狀態,換掉就可以了吧?

楼主:
小弟從另一台15"的電源板,拆了一顆2A的保險絲換上,接電後,背光燈管會亮了,但畫面只是亮亮的一片,沒有任何文字或圖案,不知又是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會不會是mos沒處理到呢?

网友:
檢查AD驅動板供電 與 液晶面板供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懷疑保險絲燒斷沒有更換,諧振電容看是否有無凸起。

网友:
雖然我是新手
畫面只是亮亮的一片(白屏嗎?)
AD版找找
今天剛好修好了第一台液晶(LEMEL)
一開始也是不開機
電表量到一個0的電阻
在痞酷網有看過他當FUSE(先換掉)
開啟電源ㄝ螢幕亮了.太好了(我以為修好了)
高興了5秒鐘(白屏....)
找了3小時(老婆說我笑ㄝ)
終於讓我再AD找到一個電阻472量測阻值無限大(換掉)
我用一般50元烙鐵搞了30分終於修好了
給大大參考參考...一個新手上

网友:
白屏一般有3種可能
1.電源故障--->無法驅動A/D版
2.A/D板故障
3.面板故障
如電源板輸出正常,將螢幕開機量一下輸出至面板電壓(5V)是否正常
我也遇過面板T-CON上的保險絲斷掉造成白屏,換上就好了!

楼主:
小弟查了一下,電源板輸出至A/D板的電壓各為5.01V與3.28V。
液晶面板供電還不會查ㄝ!

网友:
有時是A/D連接液晶面板的排線鬆脫或沒有插緊,另外就是若是插拔次數多,排線兩端部分銅箔會翻起,導致接觸不良。

网友:
檢查AD驅動板供電 與 液晶面板供電
零件編號為9435或4435  是8pin的IC

楼主:
小弟今天在查4435的電壓時,突然發現在旁的面板T-CON怪怪的,於是趕緊拆起來,發現了一個大烏龍,小弟把T-CON裝反了,真是對不起所有回覆的大大,讓大家煩心了。
PS:小弟是新手,這算是第一台幫客戶修好的螢幕,因為該客戶開的價錢不高,找不到人維修,於是小弟就當作是練功,拿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