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勾錶的問題?

楼主(2009-10-06):
我用勾錶量出交流220V電流值,大慨是電流錶頭的一半而已,為何會這樣?因為曾被客戶質問,懷疑設備有問題.請知道的先進能告知,謝謝!!

网友:
有些較好的儀表是顯示RMS值,會與標稱值有差異。

网友(2009-11-19):
會不會是歸零調整沒做好?或檔位沒選擇正確!

网友(2010-03-15):
我遇過喔但不知跟你的情形有沒一樣.我的是電壓110v量都只剩80幾.拆開後測量零件發現是二極體壞了.這個二極體應該是用來做檢波用.換上一個就好了有誤的話煩請大大更正告知喔~

网友(2010-04-22):
220V上勾錶量到電流,(是電流錶頭的一半???這是指另外一總錶頭嗎??)量的是二相220線路是正確的

网友A:
請教大大.有何控制元件......

請教各位大大.......我想將冷氣一啟動(power    on)同時,也同時有一5v(dc)輸出
謝謝大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各位大大.......我想將冷氣一啟動(power    on)同時,也同時有一5v(dc)輸出
謝謝大大...:) :)

我有一個方法.你直接從冷氣控制板抓出來..有誤煩請大大更正:)

网友:
使用冷氣內部5v 不太好,,因為有可能會影響到內部的電流量問題

建議可以由電路板上面修改,,經過橋式整流後,再經過變壓器,由變壓器這邊開始改電路,,

不過你自己會使用到5v 多少電流,,另外一個最保險方法,,就是冷氣on 直接用一個110v 轉DC5v POWER ADAPTER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