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買假負載 請教一下!!

楼主(2009-10-07):
請問各位大大 我新手剛要學,買假負載要買哪種

代燈跟沒燈的使用上差在哪

网友:
顧名思義 帶燈 就是 有燈.
沒帶燈= 沒燈 = =

呵呵 會不會想打人XD

帶燈的功能是 可以檢查CPU 座 是否有正確與板子相連,也就是判斷有無空焊發生.

沒帶的燈的,主要是測量 CPU的各個測試點 比方Vcore PG Clock 基準電壓....

其實 到後面兩個都要買><"

楼主:
謝謝 .. 我也是想說兩個都買來試試看

网友:
一般假負載就可以,帶燈假負載只是取代用電錶測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