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MV CT-722A 零件詢問-以修復

楼主(2009-10-08):
找到一顆B340
3A 爆囉 ~ 有量棕色小電容 組直很低 1歐 但3A  2端 對地阻值正常

換上3A 又爆
查 小電容 幾顆 量短路的剩1歐 拆下 沒事電容表量 都正常 ..
查 到2極體 短路 這顆 252 B340LA
2邊都導通~ 拆下後 恩恩沒有短路囉 應該這顆兇手吧 ~
要用哪顆代用阿 ~還有要注意哪些地方~是這顆短路導致 3A燒掉嗎
拆下板子上的340LA 量 板子通樣規格的 順向偏壓 80

奇美的 朋友回收場它去拿回的

奇美的 朋友回收場它去拿回的

高壓AD

高壓AD

紅色地方 這顆壞的地方

紅色地方 這顆壞的地方

2邊都導通

2邊都導通

405.86 KB, 下載次數: 97

不知道是不是這 個

网友:
是蕭特基二極體
短路是會燒保險絲
找個舊板上電源pwm輸出的那個代上去就可以

69.1 KB, 下載次數: 10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回答   我沒有 很多舊板的 東西拉 ~有主機板的~主機板的可以代用嗎?
好找嗎?

网友:
最好要查特性以確認可用

楼主:
找到一片AD 板有顆B340  換上 ~OK囉  應該可以吧 ~看這沒有跟原本那顆的LA  320也可以嗎?
台南 SMD 3A 一顆10元 好貴 ~ 還先用這各代替5元的...
有沒有哪有便宜的阿 ~說一下 台南的同好.

ok

ok

B340

B340

3A 保險先用這各來用

3A 保險先用這各來用

換這2顆 不小心燒的3A一顆-修好算是省錢零件沒幾元

換這2顆  不小心燒的3A一顆-修好算是省錢零件沒幾元

熱機30分囉-順道超下主機板-

熱機30分囉-順道超下主機板-

上YAHOO 一下~ 休息

上YAHOO 一下~ 休息

666.32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感謝分享拉~~!!     讓大家有機會遇到可以先查看看這些地方

网友:
南一電子應該有賣,不過我沒去過;;

SMD的fuse 我有一些,有空可以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南一我有去看過 1顆  10元拉 SMD的
欣欣電子(有些東西她們那邊比較多)還沒去問過~
好阿 ~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我不是店家 也不是工作室拉
只是興趣 喜歡玩電腦拉 ~.

网友:
感謝分享,之前有修過也是相同問題的,另外還有遇到濾波用SMD MLCC(積層電容)短路導致無法過電的情形。

网友:
今天剛好維修一台CMV 723D, 看大大的圖, AD板有點不同,
症狀是沒電源, 換S134 MOSFET旁的電容及3A FUSE後有電了.
接著是螢幕亮一下就滅, 查了個點電壓似乎都正常
使用公板高壓板, 換燈管...搞了一整天
最後....原來早上就修好了, 一時沒注意是19V電源...唉....
還好搞定了...
新手上路, 還沒權限可貼圖.過陣子可以貼圖時, 再與各位分享

楼主:
昨天去南一買 蕭特基 340 SMD
恩恩 小地方也是要注意的 電壓~.CC.
問一下如果 沒有標示的話 ~ 如何得知 ~是用多少電壓的 AD板阿..
市面上大概都是12 19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