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華映15吋多媒體LCD(CL-150M)面板反白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08):
朋友拿來修的,這台是華映2001年出品自製的15吋多媒體LCD,故障狀況為開機面板反白,集各方經驗判斷為面板T-CON故障,更換一片備品後OK,這台維修沒有技術性純粹提供給大家參考。
面板型號:AA150XA-03(三菱子公司ADI原產)=CLAA150XA-03(技術移轉華映),早期VG-150、VE-150、INX、I-TECH等大量採用。
面板T-CON故障也可以修,一般為標記50的保險絲(應該是5A)燒斷,或是PWM IC BA9743A壞了,至於主晶片若壞了就不用修了,直接換板吧!
華映自製多媒體LCD
面板反白
LCD背面
內部電路板
面板型號CLAA150XA-03

故障T-CON
PWM IC-BA9743A
修好了看電視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重複不會刪,麻煩管理員大大幫忙刪除.謝謝。

网友:
CPT這款面板與三菱一款面板幾乎是一模一樣.....

网友B(2009-12-09):
T-CON
的作用是?

网友(2010-03-06):
請教 CL-150M 12V 它的變壓器是多少安培?
手上剛拿到一台 只有機身沒有變壓器,
想測試是否故障?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ON
的作用是?

T-CON

就是Time Controller. 主要是控制驅動IC Data Side 及 Gate Side 開關時序用的
通常大家都是提到 P/I 或是 A/D 板, 很少人提到T-CON.
因為現在的A/D 板保護都做得還OK 過電流就不會送電, 所以很少把T-CON 燒毀
畫兩張圖, 自己看看吧. 如果各位大覺得有錯也歡迎指正我的觀念(很怕給人錯的訊息)

這是一般顯示器Monitor )

這是一般顯示器Monitor  )

這是一般TV 的 (電源 高壓板 P/I )

這是一般TV 的 (電源 高壓板 P/I )

网友:
T-CON就是TIMING CONTROLLER 主要功能為接收LVDS的INPUT訊號

解碼後重新編碼給DATA DRIVING IC與 SCAN(GATE) DRIVING IC控制訊號

雖然圖沒畫出來,但是DC/DC轉換後有送出1X組GAMMA電壓與CF的基準電壓Vgh跟Vgl,以及Vcom調整用的電壓~

T-CON有發出好幾個重要的控制訊號

STV 控制DATA IC取得T-CON所傳送的RGB DATA 時序錯誤就會看到無秩序的畫面錯誤

STH 控制SCAN IC 控制SCAN 橫線的開與關~

等等還有許多其它的重要訊號,請自行看板子上 T-CON 附近的測試點~

當然T-CON送出的訊號,得用示波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V/4A以上即可穩定使用,3A短期內勉強用。

网友D(2011-11-02):
大仔~!有這ㄎ9743A的資料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仔~!有這ㄎ9743A的資料嗎?

曾兄:
盧大有這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兄:
盧大有這顆!

羅大仔~!
我是想知道它的datasheet,還沒機會用到它ㄋ?先認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仔~!有這ㄎ9743A的資料嗎?

大仔~!有啊!!!
BA9743AF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有啊!!!
BA9743AFV

謝了~WET大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