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筆電USB無動作也無電源求解

楼主(2009-10-08):
各位高手
請問 我筆電總共有四個USB口 只有一個能用 其他三個無動作 而且 唯一能用的USB口在關機狀態下還有電源輸出
這是哪裡出問題

我記得是我用外接光碟機 用外接電源 一插上電源電腦就關機 然後重開機就發生嚕
請幫我解答一下 感謝

電腦型號 ACER ASPIRE 5920

网友:
保固內~送修

保固外才可以自己考慮修...

如果會處理桌上型USB的話,NB的也差不多...我猜大概有元件壞了導致功能喪失

网友(2010-03-09):
喂,
我去看看,如果我有框图宏碁Aspire 5920

网友:
USB的保险坏掉了,可以测量是否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