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跪求奇美面板150-05資料

楼主(2009-10-08):
我的螢幕CMN PT525A   面板A150X2-T05    ,因為朋友送的打開看,他把按鍵版連接AD版的接口用壞了
想去配個AD版或是從舊驅動板中找相符的用。

网友:
接口  怎麼壞呢  不能修阿???

网友:
FPC CONNECTOR 太小 用OK線焊到相關回路導通點
要焊到CONNECTOR的PAD上 太難了

楼主:
我有想用過這方法,但是他把CONNECTOR接AD板的接口和PCB 上的線都搞壞,使我無法去跑線找相對應點

网友:
另外找一片壞板來比對罷  拍照給您也沒用
因為貫穿孔會到處亂跑

878.91 KB, 下載次數: 74

424.79 KB, 下載次數: 70

网友:
如果只是按鍵板,一般都會在插座上方的排容/電感處,旁邊的一部份線路是內建喇叭用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楼主:
謝謝尼克大大的圖,藉由你的圖我將他搞定了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
可否分享一下,完修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