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電腦power連接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09-10-08):
我目前正在玩一台嵌入式的主機,因為要安裝至某物體內所以無法使用PC power( 太大了)我只提供所需之電源(有5v 12v等等),偏偏這主機板上卻要接(+5vsb & ps-on) 才能開機,有什麼辦法可以省略這部份,而開啟主機.

不知道這樣的敘述大家看的懂嗎?

网友:
大大,你要傳幾張圖上來,這樣大家才知道是長怎樣?才可以一起討論

网友:
論壇文章很多可以參考
近期有C大的維修,把想排除的故障當成你想要的下去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267&extra=page%3D1
+5vsb 用+5去替就好,反正你本來就是用直接供電

网友:
請提供更多的細節資料.

例如:
1.atx 電源插座是20pin.嵌入式的主機電源插座是?各pin的定意是?
2.一般pc開機程序是要主機板先確認5vsb及Clock後經啟動ps_on,power送出5v,12v後再送pwgood.
  嵌入式的主機的開機程序是?有沒有要求要有pwgood,如果沒有就是利用power on 時 去 reset.但是現在的主機複雜度高,
  reset一定是要有程序才不會錯誤.微機有另加一個reset電路在power on 時去reset cpu方式
  ,但嵌入式的主機的 reset ?

因為嵌入式的主機不一定要遵循pc的規格,因此要有更多的訊習,才能提供意見,如果不能公開嵌入式主機的規格,就只能另找專家.

网友:
若耗電量不大,也可以考慮DC-DC的電源供應板+外接式單電源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