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市面上賣除錯卡/診斷卡哪種精準度好?

楼主(2009-10-08):
請問一下市面上賣除錯卡/診斷卡哪種精準度好?

重點是價位便宜~(盡量依高雄為主)

如果網拍運費加起來比去高雄還要便宜當然就網拍下訂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剛好買了一支,是四碼的,第一次用剛好跑出d0--,真是背

网友:
除錯卡/診斷卡只是參考 無精準度可言...!!
重要是整個電路中 對固障點的判斷與除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買診斷卡就像樓上P大說的,一針見血
還不如買假負載測試點一目了然,方便許多,(前提是你真的想學修主機板)要不然就是花冤枉錢的

网友:
診斷卡要在跑碼後才有診斷碼出現,其他 led 指示基本上都是相同,而且在修主機板的第一階段:查修供電時只有一點點用處.
因此w大認為診斷卡是參考用的工具.

网友:
建議板大如果有心的話,不妨可以先買簡體書來參考一下。
百分之六十五的字體是相符的^^

网友:
修板不一定要有假負載,但一定會有除錯卡來參考..

修到最後很自然2種輔助工具都會有,但2種都沒有絕對準確..

网友:
這問題我也想問,
所以我幫樓主換個方式問好了,

請問網拍便宜的診斷卡會不會很爛??跟貴的有何不一樣??
買診斷卡應該注意些什麼??

網拍上賣診斷卡的說明都不是很詳細,很怕買來這個有限制那個有限制,
或是新的主機板不支援 or 廠牌限制,等等因素~~

所以以實用為主,到底應該如何選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網拍便宜的診斷卡會不會很爛??跟貴的有何不一樣??
買診斷卡應該注意些什麼??
一分錢一分貨
大概都是大陸的...(作工 跟小朋友黏的差不多) ----------------------
我買ˇ過 150元的 用一段時間 會有虛焊的問體(大陸的東西接點很容易脫落很正常)自己補一補就OK
貴的作工會比較好....注意的話 (聽說有些有支援比較新的版子 ~但是我 用150的 目前 都沒遇到這樣的問體
AM2 775 造吃....--
但是 還是支援 新版的 比較好----因為我試過的晶片組沒有全部.

我用這各  大陸價 50元台幣 台灣賣150元 ~
小小一片 外出攜帶方便 口袋就可以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東西沒有一定標準,畢竟是一個參考輔助工具,我用過的經驗告訴我,這東西

隔幾年後勢必會再買新版的產品,反正不貴....這篇討論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00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