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Vonic VG712S故障如何修(已解決)

楼主(2009-10-08):
我有一台View Vonic VG712S打開電源約1~2秒畫面就不見,但電源燈亮綠色,已換inverter
還是一樣,請問是哪裡故障?對不起當畫面不見,電源LED燈就變黃燈

网友:
" ViewSOnic VG712S "
麻煩拍張相片上來瞧瞧。
已換過 INVERTER ! 也一起PO上來,在看可能是哪出問題。

网友:
請先確定面板變黑時是哪一部份出問題
1. 面板供電的電源如何?
2. 背光還亮嗎? 高壓板On/off 還是 ON ? 還是高壓電源不見?

网友:
檢查一下燈管, 看看點亮時是否有燈管沒亮!!

网友:
1.檢查燈管是否正常。
2.檢查A/D至INVERTER點燈信號是否正常。

网友:
有百分之80式電源供應器問題
電源供應器安培下降所兆成的故障
之前有修過幾台同廠牌
狀況一樣
更換全新電源供應器就正常了
請你參考

网友:
外置變壓器也是有故障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開電源約1~2秒畫面就不見,電源LED燈就變黃燈
測量inverter 6pin
1.腳12.3v
2.腳12.3v
3.腳3.3v約1~2秒就變成0V
4.腳0v
5.腳0v
6.腳0v

网友:
燈管的問題居多 , 但也不排除電源問題 !!!

還是要詳細再測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燈管管頭已經變黑,打開電源約亮1~2秒燈管就不亮如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源供應器換別台使用正常的,情況一樣,確認非電源供應器問題,謝謝提供意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測量inverter 6pin
1.腳12.3v
2.腳12.3v
3.腳3.3v約1~2秒就變成0V
4.腳0v
5.腳0v
6.腳0V
以上不知問題出在哪裡?

网友:
有換過燈管測試嗎?看您ad至inverter的信號應該無誤,只是好像少了一個adj的訊號,不知是否原本就沒有,但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影響
個人感覺燈管問題居大

楼主:
買到合適的燈管再試試結果如何?

楼主:
已經買到燈管經過連接送上電源,情況還是一樣,請問各位大大是不是面板的電源開關ON之後,透過某個零件送出3.3v電壓給inverter 第3腳點亮燈管,但是電壓3.3V無法hold住是什麼原因?該檢查哪些零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開電源約1~2秒畫面就不見,電源LED燈就變黃燈
測量inverter 6pin
1.腳12.3v
2.腳12.3v
3.腳3.3v約1~2秒就變成0V
4.腳0v
5.腳0v
6.腳0v

請問一下您有接訊號嗎?

記得大部分的螢幕沒收到訊號,會變成待機模式(黃燈)

楼主:
更換燈管之後,原本把所有的零件擺在桌上測試,但沒接上電腦信號線,經你一提醒接上信號線果真出現畫面了恢復正常,真的太感謝你了也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suneku 大大, 一語驚醒夢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