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4S800-MX , 卡D0 不開機

楼主(2009-10-09):
呼= = 終於有東西可以PO了XD 這張P4S800 卡D0

首先檢查P,Vcore=1.83v PG=1.83v 正常!
北橋1.5 1.85 均有出電! 除錯卡顯示RST正常.
接著BIOS 從廢板上拆一樣的上去 還是不開.
用帶燈假負載確認無空焊發生...
最後 一般的量測方式無效,土炮 每顆IC摸一摸= =,發現華邦W83697HF異常發熱。
我還是不太相信土炮...接著去查DATASHEET 檢查Vin=5v pin 5,45,75 均正常. 悶~
但是異常發熱 代表有短路 我還是硬著頭皮給他換下去n_005|
費時1.5hr
開機 除錯卡跑了!!! YA 成功! 故障原因果然是I/O

1.05 MB, 下載次數: 101

网友:
謝謝tony大您的維修實例,同樣板子、同樣卡D0,先前的範例都是MOS掛彩,tony大您這次的竟然是IO。
假設這塊板子是在小弟手上的話,小弟可能找了老半天還找不到問題點。
就算找到問題了,還是沒辦法動刀.....沒有風槍。

网友:
恭喜阿~IO 算是很難焊的 ~真的要練很久~... 也要小心虛焊..
修好東西有時就是很開心的 ~
除錯卡的代碼 我覺得是 參考的拉 ~
上次有顆南喬虛焊 壓來壓去 焊來焊去
每次開機代碼都不同~..之後板子被我搞掛囉~(變形+焊點脫落)

网友:
恭喜阿大大
I/O很難拆下完整又要好的(用烙鐵).這幾天練習要拆下來.小弟還使用2隻烙鐵沒能拆下.發現I/O以燙手了就放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啦= = 去買把風槍吧!  我記得露天拍賣BAKKO的賣滿便宜。

其實我之前也想過...不過I/O算大元件,腳有128支 我想應該是拆不下來啦= = 拆下來大概也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修復成功,其實主板的bios,io,南北橋是最傷腦筋的,最難檢測出來,往往都

是用替換法或重植試...

网友C:
厲害,CPU不加風扇,不怕掛點:.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厲害,CPU不加風扇,不怕掛點:.lol

+1
問到我的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算我的習慣,拿等級低的CPU來測試,燒掉也不怕= =
最主要是我可以直接摸CPU是否有溫度 如果有 基本上Vcore就是好的喔^^~
在來是拆裝方便XD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還是覺得您很勇.....
看過AMD K7沒加散熱風扇CPU瞬間燒毀的影片後, 想想還是加一下的好(雖然INTEL不會掛啦)

不過我比較懶, 775 CELERON D的CPU拿顆SOCKET A用的散熱器(5000轉風扇)塗塗散熱膏,角度調好就給他放在CPU上面測開機.

网友:
華碩用的I/O型號後面不是會加上個-A?

你用同型號的換?還是拿少-A的換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看相片I/O的編號 白色字寫的 那個是拆下來的故障品 我是換跟他一樣的型號,上下兩個裡面都沒有-A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這種規格的就好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