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高壓線圈怎麼測好壞?

楼主(2009-10-09):
請問各位大大
高壓線圈怎麼測好壞呢?
可以用電錶量嗎?
如果線沒斷,有通的話,是不是代表一定是好的呢?

网友:
各繞組間互相短路, 單獨繞組中層間短路, 測量阻抗會變小 ,可以用可調式直流電源用0.3-1.0伏特供給繞組電源查看電流好壞會差異明顯.
如果線沒斷,有通的話,不是代表一定是好的.

网友:
要用LCR表 , 去量感量 , 新手上路區 相關文章很多 ,去看看吧 會有收穫的!

楼主:
了解了,感謝你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