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4s800mx

楼主(2009-10-09):
請問一下
1.大家都說agp下方有一只apm2054n,而小弟的沒有,板子是2.01,這算正常嗎?
2.主機板拆下測試時除錯卡顯示3241,而裝機後開機正常,用了一天後當機便開不起來,用除錯卡顯示d0--,請教是什麼原因?
thanks

网友:
大大您好,既然您的板子的版本跟大家的不一樣,那麼同樣的遇到這類問題,表示問題點可能還是跟大家的是大同小異(零件位置不同吧)
小弟在這篇的後面有跟您說的,圖還是要PO的,沒有圖,大家就比較沒辦法掌握整體情況!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507&extra=page%3D1
抱歉!小弟說話會比較直接,或許會蠻刺耳的,但是還是要這樣提一下。

D0可看成CPU不工作、主機板故障等等,先檢查各部位MOS的電壓是否異常,有沒有零件發燒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4P處及AGP下方各少一只APM2054N,

网友:
手模 I/O  看看有沒有很燙    小心摸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不材,請教I/O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請大大您注意一下板規喔!務必將圖片縮至800*600的規格以內。以方便大家瀏覽。
可利用編輯功能修改。

由於此板子的MOS換位置,所以北橋的溫度會比先前的版本還來的高,小弟覺得,在開機時,可嘗試輕輕壓一下北橋,看會不會跳碼,另外最好也要加強北橋的散熱。如果按壓北橋會跳碼,那有可能是北橋虛焊,要重新加焊。
下圖紅圈的MOS可以拆下來量看看,也有可能是它掛了(不過依小弟的記憶,那顆MOS並不太會發高燒,我有試過。)
假設沒有跳碼,若不嫌麻煩的話,可以將下圖上面紅色圈起來的MOS換到下面紅圈AGP底下的位置,看會不會改善,這時,便要加強MOS的散熱了。但前提是,要換之前確認MOS是好的。
如果還同樣是D0,那有可能是別的地方出問題,就要全板做地毯式掃瞄了。
tony大也有D0的案例,但是他的是IO晶片掛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406&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D:

IO在哪?沒做基本功喔?
先給大大您看一下之前有惠民大很熱心貼的東西。
了解主機板各部位後,您就知道您這塊板子的IO在哪裡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231&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大家,小弟我買了10只APM2054N,10只6.3V-1000UF-105度,10只16V-1200UF-105度,跟它拚了,
對了我是在IC995買APM2054N,各位用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各位
小弟原本要下手,但是一送電又ok了,但除錯卡顯示413E,且io,南北橋沒發熱,也搖過除錯卡也沒變化,是什麼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參照大大方式,給它用力壓,同時也在agp下方加上一只apm2054,現在己在跑了,終於ok了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