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螢幕故障~求助維修

楼主(2009-10-09):
請問各位高手~我的液晶螢幕是奇美15吋的~畫面顯示的顏色有點偏藍色~這是哪裏故障呢?可以教學一下嗎???

网友:
確認一下色溫設定在幾K.
9000K或是9300K會偏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試過了~就是不能成常使用~是螢幕哪裡故障呢?

网友:
VGA訊號線接頭部分的線材搖動看看
遇過裡面斷線造成畫面偏藍或偏紅

网友:
先看看 VGA Cable 重新裝試試, 或換一部 PC or Cable 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試過把cable線換掉了.........但還是ㄧ樣....pc我確定是好ㄉ...有拿別ㄉ螢幕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