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737s高壓線圈有雜音<已解決>

楼主(2009-10-10):
在讓該螢幕從無畫面到可顯示後,小弟亦發現該螢幕通電後,即使螢幕電源開關off,高壓線圈的地方亦會發出雜音,不知該問題應如何處理比較好?還請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大大您好,雜音會不會很大聲?小弟我覺得會有雜音是正常的,因為高頻震盪會有高頻的雜音,加上當線圈通過加大時,線圈會震動,自然就會有雜音了。

网友:
曾經過熱過的變壓器較有磁芯與繞線架間固定鬆脫的問題,在起振瞬間較容易產生噪音。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兩位大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