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維修零件問題

楼主(2009-10-10):
請問當我知道板子哪個mos有故障後我要更換,但無同樣主機板或是mos上面的型號一樣的可更換,我需要怎樣才能知道哪些可通用。
我是將mos上面的號碼在露天拍賣收尋找不到,順便可否請各位大大介紹小弟幾間網路在賣電料的商家好嗎?

楼主:
補充一下 請問是否在是在查http://cn.alldatasheet.com/
如果是 請問我該看哪裡條件需一樣就可使用。
還是其實是別種方式得知。

网友:
除了同2樓大大所說上 alldatasheet 查元件資料外!

你可以先查出元件的特性, 當你在查該元件於 alldatasheet 網站時, 網頁下方也會列出特性相當,  做為可替換的元件.

瞭解元件特性, 工作電壓' 電流' 功率' 等等, 就能依照規格來找可替用的元件.

你也可以拍照將照片po文放上來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