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eiwsonic vx924隨機性白屏

楼主(2009-10-10):
上次修好的螢幕使用了一些時日,都沒問題.
但這一兩天卻發生開機正常.無預警的整個畫面變成白屏.
重按螢幕電源開關.畫面又可以正常顯示.但不確定什麼時候又會變白屏.
想請問各位前輩們.這種故障情形.專業名稱該如何稱呼?
如果自己想維修應該如何下手?
附上用視訊拍的位置圖.請各位給點意見..

网友:
維修過一台benq型號忘了,情況類似
是因為t-con上的ic過熱導致, 判別方法, 可手觸摸t-con上的ic看看
後來在其背後加銅片散熱解決了, 再後來, 或許太閒了, 覺得仍然很熱, 雖然已不會動不動白屏
就借來熱烘槍, 誰知愈烘ic腳愈黏一起, 最後....嗯, 沒零件換, 索性將面板回收了
好久以前的事了

网友A:
此款螢幕P+I與A/D溫度都不低,由於P+I只供應12V給A/D,最好多多檢查A/D上方電源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款螢幕P+I與A/D溫度都不低,由於P+I只供應12V給A/D,最好多多檢查A/D上方電源電路是否正常。

熱縮套包起來那一個330uf/25v

楼主:
回尼克大大..
上次這台畫面會自己黑屏.我已經換過這幾個鼓包的電容了.
回狼仔大大..
您是說這種故障情形是AD電源的問題嗎..
還有當他變白屏時候.螢幕開關重啟.畫面馬上恢復正常.但沒多久後又白屏了.
不知大大可否指點一下.

网友:
可以測量面板的電源腳位,在白屏時是否會發生輸出電壓異常。
對於Normal white的面板而言,一般白屏通常是面板輸入電源斷掉。

网友:
請求協助

可否煩請PASS大拍張PI板大桶電容附近正背後的圖照,PWM附近有兩個貼片電阻燒斷,無法辨識,感激不盡!謝謝!

楼主:
有人問機板上的零件規格.
我貼上在這.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感謝!再感謝!

已收到!感謝pass大又一次拆機拍照,真正有夠羅力呀!謝謝啦!

网友:
P大也能不能幫忙貼一張 R322
我那片是GF191A也是燒黑
R327 看來應該是 3300
R321 看來應該是 1500
R322 ?

PS:99年4月4日更新修正
R327 是 3300
R321 是 1500
R322 是 300

网友:
這幾顆都燒掉的話,可能SG6841 本身跟周遭零件應該也都會燒掉

网友:
SG6841在LCD P+I常見的PWM IC中,故障機率不低。

楼主:
回10樓大大..
線路不一樣喔.沒有R322這顆零件.
請確認型號.以免擴大災情.

网友B:
我在想!

燒了那麼多零件,就不知那pwm是否還能工作,正巧它只用12v,手邊也無那些SMD,所以就直接塞一個adapter進去,還可以用!
就變成下面這樣:

网友:
真乃釜底抽薪之計..

网友:
單電源P+I電源電路故障的話,這樣的改法是比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燒了那麼多零件,就不知那pwm是否還能工作,正巧它只用12v,手邊也無那些SMD,所以就直接塞一個adapter進去,還可以用!
就變成下面這樣:

這招挺妙的....

网友:
省時省力省傷神,留點時間練身體,大家都盡量用整個單元移植的方式,哇!賣板的人生意強強滾,不如大家多多告知哪邊有俗擱大碗的貨源卡實在啊!

网友:
大家應該把焦點回到樓主原來的問題上

网友(2010-04-09):
惠我良多感謝

惠我良多感謝惠我良多感謝

网友:
這幾天剛好也遇到這一型故障
開機電源燈有亮
畫面無顯示
把所有凸頂的電容換新的
沒換的也都拆下量電容值ok
組合後接上電腦
正以為大功告成的時候
哇勒
出現白屏
再打開機殼重新清潔排線
再上電開機
嗯嗯
正常
沒多久又是白屏
上來論壇爬文許久
發現問題應是出現在4812雙包裝P-MOSFET這顆
但是上露天找不到這顆
天呀
以為遇到很簡單的故障
到最後還是無法完修
目前到處找這顆零件
請問板上各位高手
這顆哪裡有的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AO4812A是Dual N-Channel你應該搞錯了
Dual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代用
MOSFET_SI4828DY - Dual N-Channel 30-V (D-S) MOSFET綽綽有餘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10701196

网友:
謝謝樓上大大回覆
感恩喔

网友(2010-05-16):
值得學習的知識,不可錯過

网友(2010-08-19):
新發現!!

先前也有遇到跟您一樣的問題,一會正常,後又白屏,要不然就是電源燈閃爍,可以把AD板上那兩顆330uF/16V的全改成330uF/25V較好!!(最好焊時離PCB板有點距離)再來就是把電源側的4812那顆貼上散熱片!!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