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新手入門知識-測試短路的方式

楼主(2009-10-10):
習慣上說的對地打阻值,或者對地測數值,最準確的應該叫做二極體值。這是最常用的測量方法,原理是測量接地點到測試點的壓降值。使用方法也比較簡單,把萬用表開到二極體檔,然後紅色表筆接地,黑色表筆接欲測量之位置。然後看萬用表上的讀數即可。一般用在測量各個基本電壓如12V,5V,3.3V,5VSB,3VSB等是否對地短路和量測控制信號和AD信號線是否短路和開路。二極體測試法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測試方法,例如在主板不加電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來測量ATX插座上的12V,5V,3.3V是否對地有短路或微短現象。來確定上述的幾個重要電壓是否短路。又如測量PCI上的AD線的對地二極體值,可以確定南橋到PCI的AD線是否有開路和短路,來判斷南橋工作是否正常。測量USB口,網卡接口,COM口,LPT口信號線的對地二極體值,可以用來判斷相應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
二極值的叫法,是台灣的叫法,在大陸也並無具體的稱呼,由於在指針表時代,這個檔,只能測對地電阻,所以,老的叫法是對地打阻值,我們目前維修主板,普遍使用數字表,那麼使用二極管檔,即反映電阻,也反映壓降。因為不好找具體的詞來定義,提到的對地阻值,對地數值、接口的數值、二極體值,均是同一個含義,因為這個不等同於電阻,所以,後面是沒有單位的。

此文是網路文章節錄

网友:
的確是實用的方法~~

网友:
新手必修之課程經過此詳細解說才了解此術語謝謝感恩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習慣上說的對地打阻值,或者對地測數值,最準確的應該叫做二極體值。這是最常用的測量方法,原理是測量接地點到測試點的壓降值。使用方法也比較簡單,把萬用表開到二極體檔,然後紅色表筆接地,黑色表筆接欲測量之位置。然後看萬 ...

的確是實用的方法~~

网友:
對我這個新手來說很實用= =

网友:
哇真是讓我收穫良多,超實用

网友:
半知半解努力學習中
謝謝明瞭的教學

网友(2009-11-10):
IC内部都有保护二极体存在,因此,量测某一点对地的二极体值,就可以量测出被测IC是否被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這....您是chinafix的首席技術嗎?
若真的是,實在令人太驚奇了...
希望您有空可多來指導一下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偶然GOOGLE到本站,过来瞧瞧。

网友:
對我這個新手來說很實用...:)

网友:
對我這種非本科糸,沒圖看真是吃力啊。
不上書局找本書不行了。

网友:
請問前輩
所謂把萬用表開到二極體檔 是指2K這個位置嗎?還是所謂蜂鳴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並不一定,要依您的電表而定。
像這支電表,它的二極體檔位是另外分開的。

网友:
感恩回覆!解決小弟迷惑

网友:
以前在量的時候,老搞不清楚怎麼量才對. 看到這篇終於搞懂了, 感謝.

网友:
印象中这篇文好像是我所写。

网友:
這對新手的我太實用了
我不客氣的收下來了 謝謝

网友:
一加入就好文章分享 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的教學,讓新手的我又加了幾分知識,謝謝大大

网友:
小弟又學到

小弟又學到一招~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哇真是好方法
學起來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如果電表沒有量測二級體的檔也如何測量
我的指有直流 交流 翁鳴 歐母

网友(2010-01-26):
回复 网友E:

搞了半天,對地打阻值是撥到二極體檔啊,我一直以為是用歐姆檔量對地祖抗,真是什麼跟什麼啊!如果這篇文真是"心在飛翔"大大您所寫的,那真是造福人群啊,有空多來指導一下後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打對地阻值並非限定一定要用二極體檔,歐姆檔也還是可以的。紅黑棒對調交換量測也還是量的出來的。

网友:
我這兩種方法交互使用 , 如查對地短路 , 先用二極檔測試 !!!

然後針對有可疑的點再使用歐姆檔測試 !!

紅棒及黒棒視情況做交換測試 !!!

方法變通在個人 , 不要局限死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G:

Hi 大大, 感覺上 依該電表來看, 二極體檔和蜂鳴檔是在一起的 (在 OFF 的對面)!
難道, 轉到該位置後, 還有按鈕可切換?

网友(2010-04-16):
原來如此喔!
對地打阻值=二極體值
測量就測量嘛,大陸那邊講的就令人?@#不知所云.
當然,他們也會覺得我們的意思很奇怪.
所以,學習與溝通是很重要地.

网友:
原來所謂的對地打阻值是這個意思n_024|
在下從事水電也常使用這個方法檢測線圈(馬達線圈,電磁接觸器....)
方法是開歐姆檔測量線圈與外殼的阻值(不帶電檢測,主要目的是要確認是否漏電,110Vor220v漏電的話很危險的,會被電的吱吱叫n_004| )

网友(2010-12-30):
資料真是要有用到的時候,才會覺得珍貴…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的教學很不錯的資料

但另外請教有人說測南北橋好壞可量pci的ad和對地阻值
但我試過不管機板好的或壞的每個ad線阻值都不一樣
不是說他們會一樣嗎?那到底如何是正確測量??

网友:
如果有實際的圖片測試就更了解哪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啊!我也這麼覺得之前又看過類似影片但沒說很詳細~

网友:
實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