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SYNCMASTER 713N 無畫面 無聲

楼主(2009-10-10):
那個MON無畫面無聲 但電源指示燈會亮綠色 會閃下閃下 是不是電源板出現問題 請各位高手指點 謝謝

网友:
拔掉VGA線看看有沒有畫面.

楼主:
拔掉VGA都沒有畫面聲

网友:
1. 電源電路或是INVERTER電路零件故障短路.
2. MCU-NT68F63L程序遺失或是故障.

网友:
最近剛修理過跟一樣的情形,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換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