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國慶日 七盟電源供應器維修 ST-350BKV煙火秀

楼主(2009-10-10):
九月中買了一個二手的ST-300BKV,大概試了一下12V,5V,3.3V都有就當它是好的

前幾天裝上系統後會重開機,打開外殼一看,果然爆漿了(原本想說換了就好所以沒照相)

換了兩顆電容後,不再重開機,應該算OK了,昨天公司有個ST-350BKV故障要資源回收,

既然要丟棄,那帶回家看看,不然拆風扇也好,接上電源 ps-on接地 風扇連動一下都懶,

三用電表一量 只剩4v,打開外殼又是爆漿還同位置,一樣的動作換電容,

之後奇怪5VSB高到8.19V

ps-on接地,風扇會轉,便把ST-300BKV拖下水比對一下沒想到手殘抖了一下 "阿斯"
國慶煙火在我面前施放,有火花也有煙霧,這下子兩個都壞了,大概看了一下mos ic,

電晶體,沒看到嚴重傷痕(有一顆立起來的電阻燒到開路沒注意)再次接上AC,量了5VSB

竟高達21V,就在這時候又一顆國慶煙霧彈施放!

好吧!先從外觀檢查起.....
找到兩顆電阻燒毀,一顆燒開路,一顆卻是短路???
300BKV的5VSB又回來了但是ps-on接地卻沒有反應,
看了一下TL494(VCC MAX 41V)與WT7510(VCC 12V),先換WT-7510吧!
果然是它,300BKV終於回來了
唉!繞了一圈350BKV 5VSB不但沒解決又多燒了一顆WT-7510

网友A:
大大您還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有那個耐心慢慢查!

网友:
不管如何能夠修好算是一種經驗吧 !!!

那個電阻燒毀阻值會變低 , 還真少見咧 !!!

通常都是變大或是開路 (無限大) !!!

真是有點奇怪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綠藍棕=560Ω,測量是217Ω,阻值變小但不能算短路。
不過從照片看已經無法辨識色碼,你是如何知道色碼是綠藍棕呢?能不能跑一下電路看看那支電阻是用在什麼地方?
其實阻值變小多年前我曾經遇過一次,不過那支電阻外表完好如初,我一直認為是廠商印錯了。

网友:
大大的確是用心阿~~
小弟目前還在研究中~~材料都還沒去買
希望買來換一換也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綠藍棕=560Ω,測量是217Ω,阻值變小但不能算短路。
不過從照片看已經無法辨識色碼,你是如何知道色碼是綠藍棕呢?能不能跑一下電路看看那支電阻是用在什麼地方?
其實阻值變小多年前我曾經遇過一次,不過那支電阻外表完好如初, ...

WISH大
就在217歐姆下一張圖上,我是用300BKV,350BKV兩個下去比對同位置電阻色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還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有那個耐心慢慢查!

您別挖苦我了!那是不得已阿!我也不想置之死地而不一定會生阿!

网友(2009-12-13):
好吧~真佩服大大的勇氣和耐心
不過真的要親自做過才會學到東西
大大...加油!

网友D:
BIG大大,借用您的圖,請教您一個問題,在下也有一顆ST-350BKV.在下圖綠色標圈處電阻燒黑,無法分辨色環,能否請教大大,告知其阻值或色環.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G大大,借用您的圖,請教您一個問題,在下也有一顆ST-350BKV.在下圖綠色標圈處電阻燒黑,無法分辨色環,能否請教大大,告知其阻值或色環.謝謝.

電阻 22

网友:
回复 网友E:

p大,謝謝告知. 是22kΩ?還是22Ω

网友:
是22Ω...限流電阻,..15Ω,,18Ω,,25Ω,,33Ω...都可!

网友(2011-04-10):
好帥的電表,很少看到電表下面還有做水平刻度的n_034|,一般來說初學者一定是斷電測量,師父級的水準才敢直接上電測量n_021|,煙火並不是任何善良百姓都可以放的n_029|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6-03):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8-09):
很好的分享...感謝~~

网友:
原來ps-on接地沒有反應 檢測及判斷是從TL494(VCC MAX 41V)
與WT7510(VCC 12V),又學一招了
我的POWER又燃起一絲希望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沒看到煙火(誤)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