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T73 開機時亮一下就全無畫面

楼主(2009-10-11):
請教各位大大:
                    我手邊這一台QT73的螢幕接上電源後按下ON/OFF鍵時畫面會亮一下隱約可以看到BANQ的畫面就黑屏
我參考了各位大大在本站所發表的文章 測量了Q739 Q740 Q759 Q760 這四顆C5707及 PF571 3A FUSE 都正常C737 C736 C756 C757 用指針式電錶測也沒打穿 但是T751 T753 PC板有些變色 我不會測高壓包 因為我用電錶量一次側的電阻都是0 不知大大们有沒有更好的測試方法 再接下來我該從何處下手呢 順道請教大大們三重台北地區何處可買到維修的材料

        我是新手還請大大們不吝施教 謝謝

网友:
你好,請上傳照片來看看問題點比較容易解說.
或是看看BENQ LCD相關的文章.
大部份大同小異.

网友:
你好
1.你拆下的C5707用歐姆檔中的M檔量阻阬.黑棒接在中間的那支腳C腳,紅棒接E腳要無限大.
   紅棒接B腳要4000多歐姆才是正常的.
2.二顆金屬皮膜電容要拆下量有沒有短路.
3. 拆下的FU9024N跟第一項一樣量,中間對另二支腳的數值要差不多才對.
4.再檢查高壓線圈的接點有沒有鍚裂的現象.有的話,就全面補焊到接燈的地方為止.
5.電源板裝回去再試試看.
6.如不行,就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換掉.
7.零件在台北光華就有的買.再買不到到網路上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三顆全新的 C5707

用數位電表歐姆檔量阻阬.黑棒接在中間的那支腳C腳,紅棒接E腳無限大. 紅棒接B腳也是無限大

网友:
數位表測晶體需轉到二極體檔,指針電表則在RX1。

楼主:
請教狼大高壓線圈測試法

很抱歉第一次發問還不會貼照片
我把4顆c5707及2顆fu024n及金屬皮膜電容都量過了都沒壞  只剩下高壓線圈沒測  不知狼大有什麼測試高壓線圈的好方法

网友:
贊同3樓所說的照著步驟做會修好的
測量線圈方法最簡單是用LCR METER 量感抗
最簡單的是加低壓直流看電流反應好壞比較就知

楼主(2009-11-22):
BENQ QT73 開機時亮一下就全無畫面<<已解決>>

之前因為一直都找不到故障點所以就把它丟在一旁 直到最近閒閒無事又把它拿出來用數位電表量量之前量過的零件  結果問題竟然是高壓的保險絲(p801)高阻抗  因為先前是使用指針式電表又是開到*1k的檔位  量到保險絲時看到指針動了就把它當好的  沒注意到保險絲高阻抗  換上新品後就恢復正常了 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不吝教導   也把這次的維修經驗跟大家分享

网友:
檢測是否斷路類的最好將歐姆檔打在最低檔,以免內阻抗產生誤判。

网友:
又學到了不少東西,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