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benq 高壓線圈19.26043.001可以哪些代用(已結案)

楼主(2009-10-11):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我維修到一台benq 型號 q9t3
查到高壓19.26043.001
用19.26038.001或 19.26048.001可以替代嗎

楼主:
補一下圖片

网友:
不知您是如何確認高壓線圈故障的,有拆來看過嗎?
印象中其實benq的高壓線圈壞的機率不多,大部分是虛焊的問題居多。

楼主:
因為這塊板子有2顆
我是對照另外一顆量測出有開路
這一邊的c5707測出損壞
所以大膽假設這一邊的高壓有問題
結果與另外一顆對照量測出開路
再次大膽判定有問題
現在是不知道去哪裡找這顆或是替代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要說你的型號是什麼以及量什麼地方,是有負載或無負載量測下
最好有圖片連帶說明,另外與主題無關的新問題應該要自己另開新帖

電壓方面不一定都是吃12V,電源板是電源高壓一體的,也不一定有做12V穩壓回受,有可能無載時會超過12V

网友:
一般有可能是高壓端開路(圈數多+線徑細),若找不到可以考慮使用通用升壓板,不過BENQ提供高壓電路的電壓較高,選擇時需要注意。

网友:
??用此款變壓器的P+I板,
應該沒有配C5707呢!!(都是板子後面用SMD元件)
不知您的BENQ機型為何呢?
用C5707的P+I板~通常都用四顆19.26038.001的升壓變壓器呢!!

最近有修到舊款的BENQ 19"
裡頭就是這個形的啦~

楼主:
因為找不到替代的零件
這台就被我打入殺肉的行列了
謝謝以上各位大大的說明

网友:
其實也可以買兩顆回來並聯就可以用了,因為這看起來仍是屬於自激式,只不過變壓器兩顆改一顆。

网友(2010-03-26):
改張高壓板上去~應該可以救回來說
高壓板不貴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