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913n mon求助怎樣維修

楼主(2009-10-11):
Mon特然間冇畫面和聲音 電源指示燈會亮綠色 但隔約四至五秒間會閃一下 拔掉訊號線都是一樣燈亮綠色會閃下
請問是不是電源板有問題  最大機會哪個零件損壞 怎樣檢查
請各位幫忙謝謝

网友:
先檢查內部元件有無明顯異常處(焦黃、膨脹等),並測試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謝謝你回答

我檢查電源板看見有四個電容有少少脹 是不是要換掉 怎樣用他表測電容是好壞

网友:
有腫脹流膿就換吧,不用在意他病的是嚴重還是能殘活將用,這種都當壞了看
用電表量測的方式論壇已有多篇,請先翻查,但最好是以電容表來當參考
使用3用電表的方式太克難也不怎麼具參考性

最早的有W大的文章(老大發的文沒先看過是不行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5%AE%B9

网友:
電容用一段時間後會衰退,加上螢幕內溫度高,老化速度加劇,可以先換看看。

楼主:
謝謝你們回答
還想問電容是不是換相同的牌子比較好

网友:
在這裡.....現在應該大都是NCC的愛用者... Nippon Chemi-Con
給我NCC其餘免談,連機殼牌電源都看人換上NCC了

不過好像第一次看到有人問是不是要同品牌,通常都是想換更好的牌子

网友:
因為高溫,建議換長壽規格105度電容。
一般以日系品為多(Nichicon除外),台系則請選TEAPO。

网友:
阿我卡拍細啦!自己在用的就沒這麼厚工了,何況是幫人修!待過公司當RD的人就知道,上級希望的產品是保證期間最好都不要壞,可不是用一輩子都不會壞喔!對唔!手邊有什麼的就用了,還選牌子?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