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LGA775原廠扣具改裝(新的LGA1156、1366也適用)

楼主(2009-10-11):
繼上次的478改裝後,小弟我曾說要PO一個LGA775扣具的改裝,真的很抱歉,小弟開了支票隔了這麼久才兌現。
前言:intel提出的478扣具被詬病會造成主機板變形,就連後面提出的LGA775也有同樣的問題,直到現在的LGA1156、LGA1366,雖然有加裝金屬背板作強化,但小弟我覺得效果還不大n_015| (因為小弟我看到AMD socket939的扣具,同樣有加補強的背板,但同樣的被扣具扣下去後,主機板連同那塊金屬背板都一起彎曲了.....結果小弟又改裝了AMD的原廠扣具n_003| ...又是捨不得花錢換那些他牌的散熱器),這次的改裝有不少小細節要注意到,可能想要動手的大大們要注意一下(LGA1156、LGA1366的部分小弟沒有實際試過,想要改的大大們需要自行構思一下喔n_066| )
準備工具:十字、一字(需要小一些)的螺絲起子、尖嘴鉗、老虎鉗、膠帶、剪刀
材料(下圖):螺絲*4(細螺紋,長度最少要超過1.3cm)L型支架*2(也可用符合內外徑符合大小的墊圈來替代)、螺帽(螺紋需要和螺絲配合)*4
開始施工:
首先看看改裝前,扣具扣上去後是怎樣的狀況
變形的很嚴重

原廠散熱器改裝前
接著將散熱器的四根插梢都挖掉(用小支的一字起子來挖)
若是下圖的這種散熱器,那麼便需要直接破壞掉黑色的插梢才有辦法將插梢挖掉

接著將主機板背面貼上膠帶作保護

接著按照下面圖片的順序來安裝(還記得剛剛準備的材料嗎?L型的支架,將他用虎鉗把他從直角的地方剪為兩段,這邊小弟沒有剪)
螺絲長度有超過1.3cm的話,必須要將螺絲的頭朝下(在主機板背面),切記!
若為這種散熱器的話,剛剛剪完後的支架還要稍微彎曲才能使用(若需要的話,需要大大們自行加工),在鎖到主機板上時,一對角方向順序來安裝。
安裝後會像這個樣子(大大們的螺絲方向應該會跟小弟的相反),螺絲不要鎖太緊,鬆緊合適,以免板子變形。
這時已經算是改裝完成了,大家可以看看,板子沒變形了。(小弟的板子已經長期被原廠的扣具摧殘,已經變形嚴重了,這樣的改裝有大大改善了,可是還有點彎彎的)

後記:
依照這樣的該裝,所需的材料費保守估計絕對不會超過100元,小弟照這樣購買,所花費用並未超過30元,所花費的金錢極少,在電子材料行一般都可輕易購得;小弟在購買時,有看到塑膠的螺絲和螺帽(可省掉墊圈或L支架的開銷),可是小弟並沒有購買來嘗試,改天再買來嘗試,小弟後續會再PO這篇的尾端,供大家參考。
如果有任何改裝上的問題,可以PO文發問,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請注意:這樣的改裝有一定的風險,小弟這邊並不能保證人人都能成功改裝,若沒有把握的話,請不要輕易嘗試,不會改裝或不會改裝的話可購買市面上的強化套件來安裝在散熱器上。

网友:
請問S大

您的板子變形是裝風扇造成的  還是說主機板長時間使用才變形的呢
或者是兩者都有呢?   哪個原因成份較大呢?

安裝原廠風扇使板子變形的話  應該也有保固吧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教學
前些天幫朋友修電腦時,也是遇到了 intel LGA775 原廠散熱器無法正常安裝,拆下來一看    原本的 "扣具"有一支腳  斷了
已無法扣緊了,心想難道是我手殘嗎       ←←←←不想承認

結果是 在我拆下查看之前,朋友有自行折下清潔散熱上 "厚重"的灰塵,之後就這樣了,不過打算買個新的回來安裝,畢竟不是我自己要用的,不然就會效法 S大大的方式
來改造了。
不過我那個 朋友  "金帶賽",因為 power 壞了就算了(機殼牌),連帶 硬碟、主機板、顯示卡也一起掛了,除了power外,其餘都在保固內,所以後送原廠維修了
不過那朋友不止 "手殘"把 CPU散熱器毀了,連顯示卡也是毀於他的 "腳下"ㄚ,被他踩壞的(連腳也殘了) )

网友:
很棒的改造教學,不過好像只改到扣具,散熱風扇長時間轉動,是否會造成螺帽鬆動?

不加金屬底板是否會因風扇轉動拉扯造成扣具鬆動及受力不平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ykof大您好,小弟我的板子是因為裝上原廠的扣具,加上長期使用才造成板子變形的。
小弟我覺得扣具設計不良的因素居高,本身扣下去就變形了,若遇上pentium D這種高功耗的處理器一烘下去,板子不變形也很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playx大您的小建議,螺絲鬆動的可能性的確蠻高的.....小弟沒考慮到。
在您回復的第二張圖中,您說加墊圈,這是比較好的辦法.....小弟才前面有說在主機板背面貼膠帶...用意就是取代墊圈....小弟摳到連墊圈都捨不得買,拿膠帶來充數。
加背板也是可以,螺絲要買長一些,但也有可能螺絲還會因為風扇的轉動而造成螺絲鬆動。
受力不均的問題倒是需要在安裝時要注意,也就是說四根螺絲鎖緊的程度要一樣。
只要螺絲鎖的夠緊(不要鬆動,在不使主機板變形的情況下),基本上螺絲會鬆動的可能性不會太高。

螺絲鬆動的問題小弟在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克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爛power自己壞也就算了,還會把其他人給拖下水。
組裝時週遭環境要注意,螺絲、零件等等不要到處亂擺,才不會見紅或零件壞掉。

网友:
回复 网友D:

S大你好
所以說
剛開始扣下去時   是沒有變形的囉?
那是不是加強散熱的話  也可以防止變形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aykof大您好,可能小弟我描述的有問題,其實在扣下去時,主機板早就變形了,不管以前的pentiumD、pentium4甚至於現在的Core 2家族,只要原廠的扣具一扣下去,板子絕對變形,以前的災情之所以嚴重是因為pentium4 pentiumD的溫度特別高,更是助長板子損壞的元兇(CPU座虛焊),所以說加強散熱只是延緩板子損壞而已,並不能防止變形!

有裝過LGA775的板子就知道,真的很可怕,扣具一扣下去板子馬上變形,用手去摸CPU座背面,整個是膨膨的,真讓人很擔心哪天板子就報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S大   原來一扣上去就變形了

再請教
變形的原因是   扣具設計不良  還是風扇太重 還是主機板上的孔距或大小  引起的呢?

改裝完成的主機板還是有點彎彎,是同一塊主機板嗎  還是另外裝在 未安裝過的主機板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使主機板變形的原因只有一個....扣具本身設計。
假設換裝上市面上販售的他牌的巨無霸散熱器,也同樣有可能會使板子變形...因為散熱器太重了!
小弟我PO的,改裝後仍然看起來稍微彎彎的,不過彎曲的情況已經改善很多了,是同一張板子,小弟我手上只有這張是LGA775的,沒有其他板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所以說  如果依照 S大的改裝後
安裝在其他主機板上  就很有機會都不變形了   COOL

网友:
可以用螺絲固定膠固定螺絲,用彈簧墊圈保持適當壓力.用絕緣紙墊圈防止短路.再加一塊強化板防止機板變型.

网友(2010-02-03):
回复 网友I:

加一分,樣做才是王道啊,沒螺絲固定膠固定螺絲,也可用黃色強力膠來固定螺絲,加減有效

网友:
775的原廠風扇一裝上去

主機板就會彎曲了

如果CPU周圍有散熱片輔助MOS都會中間騰空,那個長久使用就會容易掛點

楼主:
.....當初說要再改更好一點.....我又黃牛了!不知道要哪時候才會再動工n_058|
intel的扣具....從P4之後,都設計欠佳,常常把板子給凹到虛焊。
蠻頭疼的,前幾天我想到要整理我的主機(AMD 939),把CPU風扇拆下來,裝回去時,感覺扣下去的力量好像很大(之前有稍微改過,那時候有改善,但我這次好像弄到「遭晶」),扣下去變形了,連同背面的強化鐵片也變形,整個人嚇到,趕快處理掉。
用AMD的朋友們.....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INTEL風扇安裝的設計的確很差...
方便是方便不過板子很快就掛了!
CPU座空焊之後就只能重植了...
CPU座還要依照"彎度"做一點修改XD~
除了以上的改造!
安裝主機板背面補強片!
我覺得最有效的應該是換風扇...
風扇風上安裝在塑膠座板子就不會因為受力而變形~
PC COOLER還蠻好用的... 多一個座就可以讓板子活久一點!

网友:
@@不錯的方法,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