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ONY 舊型電視 這是返馳變壓器掛了嗎?

楼主(2009-10-11):
故障狀況是不能開機  沒畫面 拆開後沒明顯零件故障
但開機時有繼電器跳動的聲音 查電源電路發現一顆1.6AFUSE 燒斷
再查到晶體D1427也短路了  更換後又燒同樣2顆零件
第一次修電視 不曉得是不是W大說的返馳變壓器短路
但是我不會判斷FBT的次級 W大寫的那篇檢修對我來說又太複雜
所以請大家幫我一下  謝謝

(吸掉的FBT那三支腳彼此短路 對地也短路 幾乎吧 阻值非常低 從沒碰過這東西 所以不會判斷)

网友:
你所說的那三支腳和地是靠線圈連在一的,用電表量是對地短路的,就算你有阻抗表,也不知道阻抗是多少,畢竟我們不是賣材料的,不可能去背每顆高壓的阻抗,因此只要換過水平晶體還會燒,那大多是高壓故障,修理方式都是先換一顆高壓看看,不行的話,再找其他的問題,但業餘維修人員就比較傷腦筋,萬一不是高壓故障,那下次又用不到,那就浪費一顆高壓的費用了。
不過SONY電視的高壓故障算蠻高的,尤其是舊電視,如果是1061的話,建議你還是換換看,有機會修好。

网友:
偏向線圈故障水平晶體也會燒壞

网友:
可以先斷開水平TR的C極,以一顆40~60W白熾燈泡代替FBT,來抓SHORT
而SONY電視的水平TR最好原型號替代,否則需調整週邊相關零件值.

以上的資訊皆來自下列URL,可以去逛一下: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7&ID2=1
高雄文星的討論區有不少潛水的老師傅,搜尋一下舊文應該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我決定裝回去不修了 對我來說修電視太危險了
等級不夠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謝謝大家的建議n_004|

网友:
若是怕觸電,請如此做:
電視機crt 27KV高壓放電方法:

    準備一把絕緣良好的十字起子(長度15cm以上為佳),一條20cm長度帶兩端鱷魚夾電線.
放電時,記得斷電拔插頭,將線一端夾住機殼金屬地端,另一端夾住十字起子金屬部份,握住把手,將起子前端伸入高壓帽內攪動,碰觸帽內金屬夾及crt上圓型黑色導電塗層,直到滋滋放電聲消失為止.

楼主:
放棄的主要原因是我完全不懂電視的線路原理 , 手邊又沒零件
再加上非常怕被電到 , 以前被電過 , 手上留下一個白點痛了好久才好
所以電視對我來說是揮之不去的惡夢
雖然明知道只要避開高壓部分就好了 , 但是恐懼這東西一時之間很難克服n_065|
這世上沒有人可以萬事皆懂啦
不懂的東西讓別人去賺就好 , 這是我的想法
再次感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
萬事起頭難,我也是業餘偶爾修修親友家中的視聽及一般家電,雖正職是mis,但唸的是電子科(計工組),所以對diy電修始終無法忘懷!
    說來慚愧,我民國81年就買了全華的[電視機原理]與[電視120種故障]自修(從未心領神會),始終自覺實力不夠,胡亂抓一通,偶而運氣好抓到問題,但時間上的成本還不如請人代勞,
    直到最近一兩年,拜網路之賜.抓了不少電視線路圖好好trace一下,對整個電視架構才通曉,加上網友熱情指點,才得以上手,不過CRT的東西到此已近末路,不足以謀生,我自己當它是練功,殺殺時間的娛樂!

网友:
電視最好是給經驗超級老道的師父修
雖然我也會修但...時常...修好後沒多久就返修了.....
最主要的原因電視只要是超過5年以上的機種
很容易出現超多小零件的故障狀況
這些零件一般我們測量都是好的..但是..
經驗老道的師父他們可是知道要換的....
畢竟他專門修同業的的電視幾乎一整天都在修所以..經驗阿.....很重要的
所以勒...我都交給他們修我自己就不在修電視了(有錢大家賺.誰叫他技術太高超了)

网友(2009-12-02):
的確修電視是要一點基礎的, 何況又有高壓, 會讓人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