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晶體代用

楼主(2009-10-12):
請教各位先進,小弟有一台VITO32吋,
一顆電晶體壞了,編號是45BG  (或458G)因為是B還是8,有點看不太出來....
請教有沒有可代用的。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編號不清楚的話用放大鏡看,否則就拍一張近拍的照片上來。
如果是458,那應該是2SC458,這個電晶體應該每一家都有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