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無與GV KY_400ATX同型號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9-10-12):
一顆正嵐Good Vision Model:KY-400ATX電源供應器,其上有一顆電阻燒焦到無法辨識。
如附圖紅框內,兩顆二極體的旁邊,連PCB的部分也燒焦到無法辨識的電子元件是甚麼?(猜測應是電阻)
請各位手上剛好有這顆電源供應器的網友,能給幾張該部分的照片,並告知是哪種零件?甚麼規格好嗎?(色環是甚麼)
煩請各位幫幫忙,謝謝!
如果PCB有不同版本的,也歡迎告知!

0013.part1.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132) 0013.part2.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98) 0013.part3.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93) 0013.part4.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87) 0013.part5.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88) 0013.part6.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89) 0013.part7.rar (879.29 KB, 下載次數: 88)

0015.part01.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2) 0015.part02.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3) 0015.part03.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9) 0015.part04.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5) 0015.part05.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4) 0015.part06.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4) 0015.part07.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7) 0015.part08.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71) 0015.part09.rar (187.76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紅紅黑金 , 1/4W電阻...

网友:
這就是我說的好朋友比電子材料行更好用的最好範例。
plung,今天你樂於助人,他日別人也會樂於助你。
大家應該都互相幫助才對。

网友:
補上照片.............................

楼主:
沒想到有人有同型的產品,還願意花時間post上照片,非常感謝!

這個除了人與人間的互助之外,多少還歸功於網路的發達!
以前資訊除了不發達之外,還非常封閉。訊息封閉與開放的原因大致是相同的因素!
正因為訊息的流通滯礙,讓更多人更加考慮是否要釋出或交換訊息,
甲乙雙方訊息交換的價值似乎比現今同樣行為的價值要來得高(社會功能論、交換論),
或說是封鎖訊息的效果大大的降低了!
也許高出來的代價是由其他社會成本(所有人共同付出)來吸收,
也因為這些已付出的社會成本,促使更多人不得不更開放的做資訊交流(社會結構以及質量互變忘光光了 )。

另外網路的匿名、名稱與名稱所有人的去連結化、去生理特徵化、網路參與人數的多寡、同性質討論網站的數量以及網路參與人的種種(如閱讀習慣)習慣,似乎也是訊息交換過程的一些考慮因素。像是同質性高的一群人相聚,常常是竄通、排擠的始因、過程與結果,不用解釋,也不用否認,這種現象賴也賴不掉,越解釋只會越讓人以為是串通、越令人火大、越是干戈相向!同樣的問題,有些人不覺太過,可以理會與包容,有些人就愛將之雞毛當令箭,當成是窮兇惡極,當成是做好人的時機來了,還正名大剌剌的說是遊戲規則,拿來作升官、發財、求名用。
都不知道誰比較變態而不自知?!第三方很可能會說鱉笑龜無尾!趕快自己去綁一條長一點的以備不時之需!

网友:
感謝前面大大的回覆與拍照!

不知修好了沒? 別忘了修好po上來給大家參考! 謝謝!

楼主:
可能會過一陣子再修!發文之前我自己都已經等好一段時日。
我目前電子方面的功力尚淺,會來這網站純粹是因緣際會,維修也僅止於猜測與換換零件,沒辦法跟各位講解甚麼原理,也不會用甚麼原理來斷定哪些相關電子零件影響哪些部位與功能!之前看過的資料都是由現象與症狀來判定可能發生的問題,在可能發生問題的部分採取逐樣比對測試與排除,這種方法主要是教那些沒有電子背景、或沒有電子儀器設備、或沒辦法再進修電子相關知識的族群來排除故障。

[題外話,故事之一:因為碰過高人,本身沒甚麼電腦軟硬體常識,可能也有其學習上的限制,簡單難聽的說就是沒常識、又不肯學、還批人學無專精、技不如人。甲生電腦組裝維修考0分稱乙生考85+分且幫他組裝維修的乙生學無專精、技不如人;因為乙生沒學過任何電腦相關的電子領域,也無任何維修電腦可用的電子儀器與工具,所以乙生是技不如電子考65分、電腦組裝考70-分的丙生!看來乙生真是技不如甲生,沒學電子學真的是技不如學過電子學的(不知道這樣比有何效度?),乙生的電腦組裝維修技能真是技不如丙生!忘了甲生還常說是給乙生面子,乙生都還不知道說!乙生其實是畫畫系畢業的啦!(當然考幾分是比喻用法!)今天見到鬼,那隻鬼還以為我認不出其鬼頭來,所以虧我將其忘了(不說是見到鬼,好事者會開始:哦!原來你跟他(她)還有一腿喔!噗滋、噗滋過了喔喔!噗~滋~!好事者,屎弄者也!姓屎,名弄,字者也)。

有些無聊人自己不願把問題釐清、或是為自保、或是為排除異己等等原因,便喜歡玩歹步,七仔盜八仔、竹篙蹈菜刀、牽拖曉曉,到處指控、打壓別人認沒三滴就搖擺嘻嘻、未博假博,要對他客氣就靠腰說虛委,要對他不理(我是說沒跟他一起作爛、掩耳盜鈴、竄通陷害別人)就靠背說驕上天,要問他個破功就開始耍無賴、對你好‧‧‧你沒看博土、教官、站在台上、在上位掌權者們都專幹這種事,大家要好好認真學習,以免馬齒徒長、老大徒傷悲!金價是兩顆蛋蛋敲不響(去殼的)、兩粒奶子扒不響(沒戴安芬的(很像人名喔))、兩片那個東西拍不響(我沒看到,自己聽去)!安怎,沒有插插插ㄋㄟ!嗯,老子屁眼臭臭要不要順道批批看!(可能是耳背沒聽到!耳背可能要好過靠背齁!)牽拖屎弄雞咖緊!誰理你一個巴掌拍得響不響,老子單掌擊桌練黑白掌還不響?左掌擊桌,右掌擊你的鳥臉,看哪隻單掌不想響!(背後還有典故的,既然提到,就勉為其難、多事的小解,不然屎弄者又要開始屎弄一番:誰叫你‧‧‧)]

最近有點茫然,雖早知每種專業都有很龐大的專業知識,有時學起東西還是會失焦與失去動力,可能是把目標訂太高了(讀資料時常設想要如何設計出PSU!)(更可能是因為沒跟著找人發發瘋飆之故)。

前陣子找尋相關的電子、電路、電子元件資料,這幾天又回頭來看基本電學,真的是應證自己先前也有過的想法(某些人也有提過),書跟資料就算都看了(假設也懂得很深入),不見得就會維修,不見得就能設計出產品。(這種情況通常是相關的知識沒看全,某些觀念沒連結在一塊兒上,或沒學好,當然還有其他種種因素)。

不過還是能感到有點自信,好像自己比以前懂得多了!(廢話,當然是懂得多了!就算沒怎麼學習,至少這邊有人指點!)(一般情況下,PSU?誰敢碰阿!不要沒事惹事,沒搞好,PSU本身損毀、連帶宰了其他主板甚麼的都是小事,燒掉家裡其他電路與電器甚或造成火災等才是大代誌!)(懂得越多,目標會不斷自動升級,這跟貪不貪心無關‧‧‧,好像又要扯存在主義了!我還滾石唱片勒!)。

回想這陣子學的並不多,也沒達到自己想像中的情境。學習方式是問題式的,有個問題就找相關資料,資料看不懂的再由資料中尋找關鍵字來找其相關資料,一環一環摳下去,眼下這會兒摳到基本電學了!很擔心到哪時摳到數學時要怎麼辦?屆時還得去複習那些早已忘光、找不到書的內容!

這種學習方式有人說是剝洋蔥、主題式的學習或是螺旋式的前進。學習時似乎暫不把學習內容做程度上的深淺分類,看得懂的就不論深淺難易的繼續找相關資料看下去,看不懂就針對不懂的部分來找相關資料、或問人、或比較與推論再應證。

以前不知道甚麼學習方法時學得苦哈哈的,認得些學習方法後也是要苦苦的學習!就像老一輩的半開玩笑、半抱怨的說:以前大家經濟普遍窮困的時候,吃番薯簽吃到怕;現在經濟普遍提升了,還得聽人說要吃番薯、番薯葉比較健康!(可能後面還加個甚麼X字頭類的話語,沒聽清楚!自己想像去!)

等過陣子基本電學瞄瞄過後,統計一下需要的電子零件,再去採購回來試試看。
一樓提及電阻燒焦的那顆PSU的損傷過程及原因:
目前應有兩、三顆廉價的舊PSU因當時沒考慮到顯卡升級耗電量大增的問題,第一顆勉強撐了一陣子(可能也有兩個月到半年的時間),主機便無故停擺啟動不順(不了),還好沒燒到任何其他零組件。當時只單純以為PSU用五、六年以上,可能是時間到了,也無心多想,就換上第二顆舊品,誰知沒幾天,電腦無故停止,重啟時不順,但電源好像沒什異狀。立即換上第三顆,悄悄的啵一聲,冒裊裊的輕煙。(過好一陣子想探究原因時,才知其金屬化塑膠電容燒了,就是我之前貼文問大家金屬化塑膠電容容量標示法那顆)。可能有第四顆吧,就是本文貼的這顆,開機還是怪怪的,不過電源看起來也都正常運作。最後換顆品質好些,使用時數沒那麼久的PSU,才讓電腦繼續正常運作。(前兩顆PSU當時當下的再測試,結果是無法在其他主機上啟動,真的是換到我人都萎靡、消風了下去!幸好還沒變成陳金鋒(神經瘋)!主要不是因為失敗太多次,而是想到這下子要怎麼生元寶出來?當下沒半點法子冷靜下來分析,隔天睡醒後才有點思路!有些事接連的來,還是要設法冷靜。)

這些PSU除了原本輸出品質就不是很理想之外,本身的老化更加劇輸出的降低,但損毀時都沒冒大火花、沒連珠大炮、也沒悶燒蔓延現象,風扇也都有轉(?),拆開清洗後,除部分電容之外,電路板及其他零件沒甚麼外傷跡象,因此傻傻、勇勇的判斷這幾顆老PSU大致都不是嚴重的損毀,可能只是部分零件老化、局部零件損毀。

事後上別台主機測試,證明前兩顆PSU上較輕負載的主機仍能運作,那顆換上金屬化塑膠電容的PSU,也可上機正常運作,不過我想將這幾顆PSU的電解電容一併更新,並嘗試換上大幾級的Bulk Capacitor,因為我看到那顆品質較好的350W PSU竟然是用兩顆200V/ 1000uF的大電容,看到我心癢難耐,又為了不要讓換上那兩顆大電容變成是白做工,已經沉寂了好一陣子想要來找更精確的訊息,希望屆時能安全順利的升級或更新這幾顆舊的PSU。

如果各位也有興趣這樣淺顯的過程與結論,屆時再向各位報告結果。

順便問一下,那顆碳膜電阻,如果換上相同歐姆值的金屬膜電阻,應該不會有甚麼大問題吧?
(可能不會有完全相同歐姆值、額定功率的金屬膜電阻!)

网友:
如果換上同值的金屬膜電阻,應該不會有甚麼大問題吧? 錯!

會再燒毀您多買幾個備用 ,因為電阻會燒毀成這樣 ,代表它瞬間流過電流非常大 ,可能後端電路原件已壞 ,犧牲電阻當保險絲用.

楼主:
回八樓
這個好像之前(非2009)有篇問電阻替換的相同問題!跟你的回答是一樣的!
下面這篇和本主題是相近的討論,不過有電表檢測比較有憑有據,維修和修後使用也都比較放心,不必去詢問種種症狀!
GV 正嵐300W Power 維修!

我原以為可由損壞當時的條件或狀況,也能略為判斷損壞程度的深淺?
這顆PSU除了如前幾樓所述,好像在解焊下電阻之前,蓋頭鰻不知死活的在較輕負載的主機上勇勇的給他試下去,是還可以正常運作!
不過到這種地步,若為確保安康,還是需要有適當的儀器逐一去檢測,才可以確保完全無問題。

所以我問的是:假設其他元件都沒甚麼損傷,就單純用金屬膜替換原來的碳膜電阻,會有哪些可能結果?
原碳膜是紅紅黑金22歐姆1/4W,想以金屬膜22或22.1歐姆、1/4W、精度0%到5%來替代,是不是沒問題?

稍微估計如下:
碳膜:紅紅黑金22歐姆==========公差精度==20.9----22----23.1  歐姆
金屬膜電阻22歐姆,其五環是否為紅紅黑金X,X可為棕紅綠藍紫灰金銀或空白,但不為黑(繞線)或白(保險絲)。
金屬膜電阻22.1歐姆,其五環是否為紅紅棕金X,X可為棕紅綠藍紫灰金銀或空白,但不為黑(繞線)或白(保險絲)。
籃底金屬膜:紅紅棕金棕:22.1歐姆=公差精度==21.879--22----22.321歐姆
籃底○○電阻:紅紅A金B:為22.X歐姆,公差精度基本上都要比上述的碳膜20.9--22--23.1歐姆要來得精確?B不可為金銀或空白
所以在本電源供應器的例子下,只要是5%以內的精度、1/4W、五環紅紅X金X的電阻都可替代原來的紅紅黑金四環碳膜電阻對嗎?
(在其他電路有可能並不可以)
那是否可以將PSU上所有的碳膜電阻全都換上相同歐姆值、相同額定功率且精度較高的金屬膜電阻或其他電阻?

會問下面的問題實在是因正常視力的人若沒有適當技巧,在實際分辨色環時也有難度,進而衍生出前述替換電阻的問題。
依據德鍵TOKEN電阻器色碼系統識別
五環色碼電阻若第五環為黑色則為繞線電阻,是不是說只要是五環色碼的遶線電阻其誤差都是1%?不然要怎麼看其誤差?

是不是碳膜電阻底色均為淡的土黃色?一般碳膜電阻底色為淡的土黃色,要辨認色環的顏色好像還不很難!

金屬膜電阻底色均為藍色嗎?那紅紅黑金黑不又是22歐姆(1/4W)繞線電阻(藍底)嗎?其公差精度又是多少?
除此,這類藍底五環色碼電阻,在只有單一顆且無法做比對時,似乎更難區分(黑、棕、紫),查看到都極度懷疑自己是色盲!
有沒有哪些方法可減輕眼睛的負擔?
問店家得看問到甚麼人、
看店家的標籤怕被錯標或被其他客人錯放、
拿不同數值的來比對怕店家龜毛、
儀器測試不見得每人都有‧‧‧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另外一問:碳膜電阻會不會像金屬化塑膠電容那樣燒到完全斷開?
稍微找了一下發現電容爆漿圖很易找,可是電阻碳烤圖卻不太易找!這有點矛盾!
以用量的角度來看:電阻用最多,其次才是電容。可卻讓人覺得電解電容壞得比電阻還要多、還要快?真的是如此嗎?

网友:
電阻大致上,只要誤差不大,承受瓦數不要比原本的還低,要更換是沒有什麼問題,管它是碳膜電阻還是金屬膜電阻。(小弟我是覺得用碳膜的就好了...便宜嘛! )碳膜電阻也是會整個燒斷的,記得小弟我讀高職時,和全班同學們都準備視聽電子丙級的技術士考試,就有實習時,接錯東西,電阻整個燒毀,還把PCB板燒破皮。
電阻在電子電路上用的最多,真的,實際上看到電阻燒掉的、烤焦的,真的比電容爆漿的機會還來的少。往往電阻燒了....周邊的主動元件也燒得差不多了。也有主動元件燒了一堆,結果電阻紋絲不動,安然健在的,蠻奇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