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無法進入系統或重灌問題

楼主(2009-10-12):
我有一塊華碩P4GPL-X的板子~很奇怪這塊板子是支援P4 478全系列的CPU(應該沒錯~官網寫的= =)我原本是用P4 2.4G 533 L2-512這顆都很正常~
但是我換P4 3.0G 800 L2-1M HT和P4 2.8G 800 L2-1M HT這兩顆CPU都不能進入系統~都出現偵測到新CPU後按F1只進到XP畫面的跑馬燈就自動重開機~
一直重複這樣~連選擇進入安全模式也一樣~BIOS我已更新~奇怪的是BIOS裡面是偵測的出來這兩顆CPU~所有數據也都正常~所以應該是可進入的吧= =
但就是進不去~把CPU換回2.4G那顆就都正常了~我有另一顆賽揚D 2.8G 533 L2-256也是可進入系統的~讓我搞不懂為什麼 = =|||
另外我想說重灌可以吧~結果到複製檔案那裡進度到53%的時候就自動重開機又重頭來~也是一直重複= =原本進度還只到20幾而已就一直試才到53的~讓我快瘋了~
在一直試的時候我有碰到讀不到硬碟~還一直把4個sata連接阜一直輪流試才又讀到~到底是出什麼問題呢?希望會的大大指導一下~這板是只支援533和800外頻的cpu不是全系列啦= =

另外補充一下~這兩顆CPU在P4S800-SE的板子在一切正常~表示CPU沒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你先更新 P4GPL-X 主機板的 bios 看看。

网友:
手動設定 cpu外頻 ram頻率 試試
主板有時並不聰明 自動超頻過頭

网友:
已經把BIOS更新了話,那麼將BIOS內的jumper free的選單內的AI Overclocking選項打[manual],在手動調CPU外頻為200、記憶體頻率(視你的記憶體而定)。

小弟我這邊附上從華碩官網下載的P4GPL-X最新bate版BIOS程式。更新bate版的沒有什麼大問題。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的教導~小弟把cpu的外頻由原本的200調降到133~ RAM調AUTO就可進入系統了~不過我的倍頻是15~所以我的時脈剩2.0G~差了1G= =   匯排流也降到535~
依我的這塊板子只支援533和800FSB~是不是外頻一定只能調133和200~因為我調其他的外頻都進不了系統~不然又不能調倍頻~另外我CPU的外頻沒調把RAM的頻率用手動調333或400一樣不能進~所以說我要用這顆CPU只能將外頻調成133才能用囉= =~如果是的話我也認了= =|||那問一下如果以下3顆CPU各位大大會覺得哪個好~平常電腦沒玩什麼遊戲~

P4 3.0G 800 L2-1M HT~90mm技術Precott核心   <------需降外頻= =剩2.0G
Ceieron D 2.8G 533 L2-256KB~90mm技術Precott核心
P4 2,4G 533 L2-512~0.13um技術Northwood核心

希望各位大大能給個意見或還有其他處理的方法~當然還是想用3.0G那顆= =  可以調倍頻嗎~聽說大部分的都鎖住~有的話去哪調~我的沒說明書= =
感恩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事測試版的BIOS當然不可用一一
請沿用2.4 533那顆ㄅㄧ一
測試版本的BIOS 本身就有隱藏問題存在
一一 所以請你放棄一一

网友(2010-02-13):
我的情形有點跟你相同
           1.使用P4 2.4G 533 L2-512就正常.使用P4 3.0G 800 L2-1M HT時.在進入系統時就會隨時當機
           2.重灌時也在複製檔案這邊就當機.
我的解決方式:更換新的記憶體
希望我的方法能解決你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