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奇美CT-722D的機殼要怎麼拆?<已解決>

楼主(2009-10-12):
各位親愛的大大們,
小弟有一台奇美CT-722D的螢幕(已過保),
近來電源開關有點不太靈光,
我想是裡面的觸摸開關有點問題了,
想將機器拆開來更換,
但是卸下螢幕後方的兩顆螺絲後,
機殼還是卡得很緊,
小弟深怕施力不當將機殼卡榫弄壞,
所以尋求各位大大的協助,
請各位大大們指導拆此機殼的技巧,
感激不盡!

网友:
有些奇美螢幕的前後殼須靠滑動來脫離卡榫。

楼主:
報告狼大,
小弟試過了,將前後殼上下推,
也無法推開,
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
我的是  CT-722A的 差一各型號
我的那台是先 拆掉 最下面2顆螺絲 載拆 固定架的殼(左右邊 裡面各有3根)
之後往下推  ~ 你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384&extra=page%3D2

楼主:
謝謝carzylkime大大,
明日下班小弟再試試,
然後上來回報狀況。

楼主:
謝謝carzylkime大大,
小弟成功卸下機殼了,
等會兒把圖貼上來,
希望能幫助其他的朋友。

楼主:
小弟已經製作好拆殼照片,
將過程也紀錄在照片中,
分享給各位朋友。
希望大家以後不吝指導,謝謝!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网友(2010-04-17):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感謝分享如此珍貴實用的經驗!!!

网友:
感謝分享~我還沒拆過是用推開的~先收起來~謝謝

网友:
ASUS VW191系列也是使用滑動方式固定前後殼~

网友A:
提到VW191就滿肚子火,幾乎都是壞燈管,
奇美面板搞得華碩灰頭土臉.
手上還有大約十部像兵馬俑一樣矗立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讓海燕大抱著燒的機型可很少見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到VW191就滿肚子火,幾乎都是壞燈管,
奇美面板搞得華碩灰頭土臉.
手上還有大約十部像兵馬俑一樣矗立著.

最近也中地雷,P+I與燈管的複合故障,搞好後才發現面板有亮線

网友:
先收下來<以後碰到才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中地雷,P+I與燈管的複合故障,搞好後才發現面板有亮線

最近好像很多這種的~~~~~~~因該跟之前的瑕疵品在網拍賣的那一批有關~~~~
最近都遇到這種的~~~~修好之後~~一條線~~~~我臉上3條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