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_FP71G+ 背光不亮修復<失敗>!

楼主(2009-10-12):
各位大大好!小弟來這潛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最近同事拿這個螢幕給我.
想說來小試一下看看!

今天的主角.開機背光都不會亮!
拆光光之後!

看了各位大大的文章後.想說C5707跟FU9024很容易掛掉.小弟量了一下.掛掉兩枚C5707跟一枚FU9024!

又聽各位大大說換完還是很容易再掛掉.剛好在網路上看到對岸用通用高壓板代換!
在台中買的100元四燈小口通用高壓板!

由左到右分別為:
1.PIN=VCC
2.PIN=VCC
3.PIN=ON/OFF
4.PIN=ADJ
5.PIN=GND
6.PIN=GND

對岸看到的接法!

再度拆光光.打算裝在旁邊那!

用記憶體包裝的泡棉來絕緣!

先量一下距離!

燈管的線不夠長!

拆開下面的鐵架!

從長方形的小洞穿過.終於夠長了!

用雙面膠黏起來吧!

高壓板接線完成!

紅色VCC
黑色GND
白色ADJ

ADJ跟GND小弟是直接從開關接下去!

12V的話就直接接保險絲!

都裝好上機之後才發現面板已經壞了!

一氣之下....拆!

背光!
面板!

打算拿來拍照用.當作打光用!

尚未打光前!
打光後!

結束~~~~~~

看完各位大大的教學.小弟才敢試試看.現在手上還有一個ACER的也是背光不亮.
繼續努力爬文中!

网友:
看不到圖

楼主:
好了~圖片出來了^^

网友:
辛苦了! 謝謝分享!
圖16   紅線VCC是否要接在另一端
這樣保險絲還有作用!

网友:
這一台我有一個燈管故障的.上半部變黑!

网友:
大大是否可以割讓那些電器模組,我家有一台壞掉,讓我測試看看是電源版還是ad板壞

楼主:
電氣模組小弟都拆光了.見圖!.小弟的保險燒掉了.所以接在另一端.謝謝你^^

网友:
大大我是說ad板以及電源板

网友:
修完總算可以知道可不可以用
雖然不能用還是可以用來打光~~哈哈哈

网友:
物盡其用,大大真是用心良苦

网友:
想說高壓板不換,搞不好可以開機呢,好像一次換太多東西了

网友:
物盡其用的好點子..

网友:
感覺起來好經典!!
以後收到螢幕,先看面板有沒有故障!@@
以免做白工!!

网友(2010-03-12):
大哥你的說明有問題我幫你補充一下
紅色VCC
黑色GND
白色ADJ
接法是錯的
應該是白色(第2洞)是ON/OFF不是ADJ測試方法是一開機會有電壓待機就沒電壓
害我接錯關機一直白屏
你的黑色地線旁邊7跟8洞是才是ADJ兩個是相連的一看就知道
如果有錯誤請糾正
地線其實接鎖螺絲的腳比較簡單

网友:
很倒楣.不過還後面的板子可以留起來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