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_Q7T3 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14):
維修對象 : BENQ _ Q7T3

故障情形說明 : 通電後 按 POWER 起動 畫面一閃及滅 , 接上訊號線 面板指示燈 亮綠燈 , 但仍無任何畫面出現 !!!

初步判斷故障原因 : 面板指示燈可維持綠燈 , 無訊號時會轉為橘燈 , 但無畫面顯示 , 故應為背光問題 !!!

拆解檢修步驟 :

              後蓋總共有七顆螺絲鎖固 , 如下圖所示 : 其中有一顆螺絲隱藏在底座下 , 故應先拆下固定底座的螺絲 , 然後以滑
              動方式取下底座 , 再拆隱藏在底座下的螺絲 ,  然後再拆分佈在四周的螺絲 , 拆下所有的螺絲後注意還有卡榫扣
              住  , 靠底座下方有兩個小開口 , 使用中型一字起子 , 稍為扭轉一下 , 讓縫稍為撐開一點 , 再使用 廢棄信用卡 或
              電話卡 沿著縫順勢延伸 , 兩邊都如法泡製 , 就可以輕易的拆下後蓋 !!!

接下來先將面板外框與按鍵連線拆除 ,  再來拆鐵蓋應先拆下燈管的連線 , 與面板的軟排線 , 然後拆側邊的四顆固定螺絲 , 即可將鐵蓋與面板分開這款是 P+I 的款示 , 主板及 AD 板鎖附鐵蓋上 , 由九顆螺絲及三個塑膠扣固定 , 另有一顆是固定接地線與鐵蓋相接 ,  拆下所有螺絲還要注意 VGA 接口的固定柱 , 要先取下及保護的鐵片 , 然後電源接口有個塑膠製的裝置 , 也要一併取下 , 再把塑膠扣倒勾用尖嘴鉗壓下 , 方可取下機板及 AD 板 , 要用一些技巧哦 !!!

依這一款最容易故障的元件 , 晶體 C5707 x 4 及 3 A x1  保險絲 , 用電錶去測試 , 果不其然 4 顆中有兩顆故障打穿 , 順便檢查一下 [.15UFJ100] 的電容容量 , 測得數據 138 ~ 140 看起來還符合規格 , 而 3A 保險絲開路 , 面板是使用四燈小口的 , 因為沒有其他的高壓板可測試 , 先假設燈管是好的 , 將買來的新的零件一一裝上 , 並在保險絲串上電錶用來量測電流值 , 裝妥一切後再三檢查確認無誤 , 接上 AC電源 , 打開面板電源開關 , 正常點亮了燈管 , 電錶顯示 1.33 A 看來電流不算高啊 !! 接上訊號線可正常顯示畫面了 !!

維修完成熱機中

P.S : 感謝 W 大提供電路圖

网友:
感謝大大您提供的維修實例,Benq常壞那些零件!
修復完成後,最好能將高壓部分的電路,所有的焊點都補焊一下,可降低再度返修機會!

网友:
感謝你的實例說明...3q

网友(2009-11-21):
BENQ的通病阿~~記下來@@筆記筆記~~

网友:
我有一台樣的好像也壞以樣的零件
感謝大大的實例說明

网友A(2010-01-10):
小弟有一台跟這型號一樣的版子!!
換好C5707跟FU9024
開電後!c5707一開始他會冒煙!!這時電流為3A左右
我馬上關掉電源!!在開一次!!9024冒煙!!瞬間摜關掉電源
有機會的把螢幕開啟來電流為1.1XA 左右
放久一點都沒問題!!
不過把電源關閉很久後!!再次開啟這時候的電流會飆到6A(一瞬間!我得保險絲就燒了!!)
這時的9024 根其中一顆5707就掛了!!
C5707 旁的0.15u的電容正常
小弟卡關卡很久了!!請大大們指點指點

网友:
先用12v 燈泡暫時代替保險絲,再把變壓器互換看看,建議採2分法縮小範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有一台跟這型號一樣的版子!!
換好C5707跟FU9024
開電後!c5707一開始他會冒煙!!這時電流為3A左右
我馬上關掉電源!!在開一次!!9024冒煙!!瞬間摜關掉電源
有機會的把螢幕開啟來電流為1.1XA 左右
放久一點都沒問題 ...

怎摸沒另開新帖提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採2分法縮小範圍
這我看不大懂!!
我有買變壓器!!只是沒換上去!!
因為我不會判斷好與壞!!

回复 网友C:
爬文爬的太順了!!就忘了發新帖了!!

网友:
我也要開始學習使用三用電表了...高中老師對不起我上課都在睡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造成c5707燒毀的原因不外是線圈內層層間短路及變壓器旁的方型電容變小或錫裂造成,
建議先全面補焊.

楼主:
最好把所有的 470uf 35v 的電容 , 全部使用 1000uf 35v 替代 !!!

但要注意電容的高度 , 要小於 2.5cm 否則會卡住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話是怎說呢???
470uf    跟1000uf   有蝦咪不可告人的秘密!可以說說麻?
這方面小弟非常不思解的地方!
滿多電子材料的一些特性小弟都還滿想去理解他的說!!
這東西老師們就只會推來推去都說去找誰找啥資料之類的!!

回复 网友F:
三用電錶因該沒有蝦咪困難吧!!
注意AC DC 檔位吧!!

回复 网友G:
大部份錫過少我都有補過了!!

楼主:
這麼說好了 !! 其實原先設計的 470uf 35v 的容量

如果是新品的話 , 可能剛剛好而已 !!!

一旦遇到了電容老化容量下降 , 就會有開機瞬間電流不足 !!!

造成電路系統自動增壓 , 你可以自己去量測一下就知道了 !!

這裡燈管如果啟動不起來 , 則電壓最高可到達 27v 左右 !!!

就容易燒毀元件 , 以上是我個人實際量測的結果 !!!

网友:
我的像機有電了!!開新帖來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