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HP液晶維修

楼主(2009-10-14):
同學從家裡清出來的的液晶,聽說是HP的但是外殼找不知道哪去了,他說也是別人給他的所以他送我修修看
面板是好的,但是通電後無燈號反應並且電源板那邊會有聲響,沒接AD板時量測電源板供接口AD板接口有5V電壓
穩定不會跳動,接上AD板後量測電壓會從5v~3V跳動,而且聲響還是有

電源版全貌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markjan1206&b=8&f=1322855639&p=4

發出聲響部分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markjan1206&b=8&f=1322855638&p=3

電容拆下來量測都正常,不知會是哪邊的問題 求各大大指點

网友:
若是A/D內有異常,則接上後電源電路會因保護作動而使輸出跳動,不過高壓電路也有可能,最好分開測試。
可以先測試看看A/D電源端對地有無明顯低阻抗現象。

楼主:
謝謝大大,昨天有查他電源供給ad板的接口電壓,好像只有供給5v,所以今天要用其他電源供5v給ad板測看看看那觸發的3.3v會不會出來,

网友:
板子不是壞了嗎?這樣怎麼能確定面板沒問題?會叫一定是負載過電流,造成電源的頻率下降,只要低於20khz以下,你的耳朵就有機會聽到激激叫,你照片那個是EMI,不會叫的,就算它在叫,聲音也是60hz的Hum聲。先不管它會叫,等你修好了以後,叫聲就自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