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請問Benq FP91G+ 插上電源後,自動恆亮綠燈但沒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09-10-14):
最近我的液晶螢幕出現這個問題,只要AC電源一插上,電源指示燈馬上就自動恆亮綠色燈不會閃爍,但最大問題是沒有畫面

在這個問題之前是使用螢幕時會自動開開關關,最後經由wet網友的指導確認是按鍵面板的開關氧化故障,更換六顆開關即可解決。

网友:
並不見得沒有畫面,你要在充足光源下移個角度去看螢幕,是否有圖案

B/L沒亮是確定的,benq通病大概就那一個P+I板的問題,你可以爬一下文參考看看

楼主:
suneku

suneku您好:

    我有使用手電筒去照面板看是否有畫面,但看不到任何東西。  我有查到論壇的實際維修教學,但由於我現在的問題是沒辦法去控制電源開關,雖然我心裡有底是控制面板那邊出問題,但我經驗不足不知道怎麼下手。

  感謝您的提醒

网友A:
檢查通到A/D的3.3V與5V是否正常。

楼主:
現在的狀況是AC電源只要一插上就會自動恆亮綠燈,沒有辦法關閉也不會變橘燈,在更之前是螢幕三不五時會自動關閉五秒後又自動開啟,請問您知道我的螢幕大概是哪裡出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通到A/D的3.3V與5V是否正常。

狼仔您好:

    這是我的P+I板連接到A/D板的連接線,請問您可以告訴我5v跟 3.3v 要從哪兩隻腳位量測檢查嗎?  我是新手煩請您再次指點,謝謝您

网友B:
你先把電容器換掉吧!我一看就知道圖中電容出問題了!

把有膨脹的電容先換掉吧!

你最好把完整圖片照來看看!

网友C:
建議你先把電容器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電容器換掉吧!我一看就知道圖中電容出問題了!

把有膨脹的電容先換掉吧!

你最好把完整圖片照來看看!

忠貞小憲兵您好:

    經由您的提醒,我參考站上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294&extra=page%3D2 把四顆電容都換掉了,由於我有檢查過電阻式保險絲及C5707都是正常,保險絲沒有容斷且C5707沒有被擊穿。

換完四顆電容之後第一次插上AC電源仍然是自動亮綠燈,但是LCD的燈管亮了畫面也顯示正常,此時心中暗爽了一下

但說也奇怪,當我拔掉AC電源裝上殼恢復原貌並規位後,插上AC電源卻又變成老樣子只有亮綠燈但都沒畫面....

我在中壢晚上去買電容只有圖片上那種,買不到三洋的品牌

所以目前換了電容但又回到原點,只是有看到一次畫面正常的開機...

同時附上P+I版的全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先把電容器全換掉

電子雞您好

  明天有空時候我會再去購買電容把原本的電容都更換過,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其實根據經驗高壓附近的電容比較容易損壞!

如有電表可用好電容交互測試!以尋求故障電容!

网友:
白/灰 3.3V
紫/藍 5V
綠/黃/橙/紅 GND
棕 背光ON/OFF
黑 亮度調節

网友D:
此狀況為OSD按鍵開關故障(接點氧化造成短路或開路),6顆全換掉保證OK,可以自己修修看,若不會修可找我為你服務。
方法:
用電錶量測ON(按鍵按下)阻抗-->0歐姆...正常。有阻抗(接點氧化),不正常-->換掉。
用電錶量測OFF(按鍵不按)阻抗-->無限大...正常。有阻抗(接點氧化短路),不正常-->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狀況為OSD按鍵開關故障(接點氧化造成短路或開路),6顆全換掉保證OK,可以自己修修看,若不會修可找我為你服務。
方法:
用電錶量測ON(按鍵按下)阻抗-->0歐姆...正常。有阻抗(接點氧化),不正常-->換掉。
用電錶量測OFF(按鍵 ...

果然是OSD按鍵開關出問題,已經更換且都正常運作了

感謝這次討論版中給我建議的小憲兵、狼仔、電子雞以及wet給我的指導,沒有你們的協助我真的毫無頭緒。

网友(2011-05-31):
引用 网友D:
此狀況為OSD按鍵開關故障(接點氧化造成短路或開路),6顆全換掉保證OK,可以自己修修看,若不會修可找我為你 ...

請問按鍵是拆下來測量還是在板子上直接測量即可?電錶的檔位是擰在二極管檔還是歐姆檔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控制線先拆下來量即可,(有些機種的按鍵板你不拆下來是量不到的),電錶的檔位是擰在歐姆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控制線先拆下來量即可,(有些機種的按鍵板你不拆下來是量不到的),電錶的檔位是擰在 ...

我的万用表档位是这样的,好像二极管档和欧姆档不是合在一个档位上的。

网友:
很多大大都出來幫忙
學習學習~

网友(2011-07-13):
我也剛換了6顆. 反正都拆開了,就全換,同一批按鍵壽命差不多.
這按鍵開關還真奇怪,氧化就會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