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簡單的方法可測試電容值嗎?

楼主(2009-10-15):
晚進工作偶會碰到基板、顯示器需要維修,有時換掉明顯鼓凸電容可以恢復正常,但有時卻是仍然異常,到媽咪這潛修爬文一段時間,領會了電容變質(外觀正常,但數值已變)也是故障原因,所以需要一台電容表作為檢測工具,但公司申請設備流程繁瑣,又不想自掏腰包,曾經有印象爬過有人提到可用三用電表粗略判斷電容值,請教有人知道怎麼做到的,請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三用電錶只能測試電容有無開路(表針不偏轉)、短路(低阻抗)、漏電(偏轉後仍有較小電阻),對於容值較無法正確判斷。
也可以自行嘗試製作電容錶。

网友:
敢問狼大不知如何自製電容表?
還有小弟打算買電容表不知何牌CP值較高?

网友:
國產三用表可測2000uf大約1300元lcr也大概是這價格如果用FLUKE 11 12 12B可測量到10000UF 中古拍賣價約1000元

网友:
YF-150不錯用!
NT$1,000~1,100元

网友A:
我室友買電容表→tes 1500,可是曾試好幾次量起來算還OK的,但卻換新電容才會正常,一定是有什麼因素是電容表測不出的?各位大大是否有人知道可以告知?

网友:
記得容質正常卻要更換新品才好的好像是該電容有漏電的樣子

YF-150不錯用<----------------------------------------我也正考慮這一個說

感謝pentium1t提供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室友買電容表→tes 1500,可是曾試好幾次量起來算還OK的,但卻換新電容才會正常,一定是有什麼因素是電容表測不出的?各位大大是否有人知道可以告知? ...

esr(串聯等效電阻)太高

网友:
感謝!
那不知esr串聯等效電阻太高,有什麼方法可以量測?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示波器的話, 我們可以來看它的原理.
電容在電路中的功能是什麼?
濾波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容值不夠時.濾的波會漂亮嗎?

所以, 用示波器去量它的電壓.你會發現容值不夠的電容, 會有很高的 漣波,
也就是說, 電容掛掉的線路. 它的濾波效果就不好,
所以你會看到電壓飄動比較大.

网友:
檢測電容器的方法與經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5&highlight=%E9%9B%BB%E5%AE%B9

wish大有po文過, 要多爬文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