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上光碟無法開機,是電源的問題嗎?

楼主(2009-10-15):
1.PC環境:P3 華碩主機板CUV266、Power JGE 300W、IDE硬碟2台、光碟一台、顯卡 TNT2 32M。

2.掛上兩顆硬碟(不掛硬碟)可正常開機,只要插上光碟電源(信號線有沒插都一樣),則只有電源燈及硬碟燈亮,但沒有自我檢測畫面()。

3.不接光碟正常開機時除5V電壓為4.98外,其他12V、3V電壓皆正常(由bios顯示)。

4.光碟已測試過為良品(使用兩台光碟機測試,在其他電腦都能正常掛接)。

5.POWER也以另一顆拆機國眾電腦P4 300W測試,還是一樣(只掛兩顆硬碟可正常開基,插上光碟則無自檢畫面)。

如果瓦數不足會造成這樣嗎?但為何只插光碟電源(未插訊號線及硬碟也是無法看到自檢畫面)?
請高手協助判斷故障原因。

网友:
先清除  COMS  再試看看    IDE排線可換其他試試

网友:
IDE排線可能插反了
或光碟機故障

网友:
1.文中提到光牒機有在其他電腦測試正常,但沒有提出POWER測試正常!
2.文中有提到不接光碟正常開機時除5V電壓為4.98外,其他12V、3V電壓皆正常(由bios顯示)。但並未測試掛上光牒的電壓!

也就是懷疑另一個POWER也是故障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插電源線排線根本沒插也是沒有自我檢測畫面。
再說也不可能插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雖然我也懷疑過power瓦數不夠的問題,但為何不插光碟只掛兩顆硬碟就OK,不過有時候不小心也有成功過,但第二次再開又失敗。

网友:
如果無法用確認正常的pw測試,只用1個硬碟及1個光碟也可以驗証這個光碟是否正常.
(上次己請版主檢查高負載時的電壓)
如果硬碟,光碟,機板已驗証是好的,就要以此為基礎往下去測試,另外再找pw,如果又再懷疑硬碟,光碟,機板有問題,往往返返,很難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電腦是版主的財產,應該是自己努力去作交插測試,不宜一再的要人想辦法去証明各元件的好壞!

楼主:
回復 7# 的帖子:這屬於疑難症問題

我當然知道要自去努力的try,只是非常怪異,如果像妳們所說的那麼簡單,我自己就找出原因來了
1. 只要插上光碟電源(未插排線)就無法進入自我check畫面,那如何去看bios?不插光碟可正常開機。
2. 光碟拆到別台測試是正常的,別台光碟換過來一樣不行。
3. 5V電壓為4.98,所以我懷疑是電壓的問題,是否光碟用電量大,5V不足造成無法post?
4. 因並未插上光碟排線,所以問題應該不在主機板吧!
※ 我會再去找一顆足400瓦的Power,來試試,只是希望高手能協助理論分析,非高手就免了。

网友:
大可直接將power只接那台光碟機,然後power綠線接地短路開機,然後測量power各點電壓是否有不正常的現象。那這樣就可直接排除主機板的問題了。
4.98V......這還是5V的容許電壓誤差的範圍內,到不用杞人憂天。
也可用三用電表打光碟機電源的對地阻直是否異常(阻值偏低、對地短路之類的狀況)
以上是小弟我個人的想法。
『我會再去找一顆足400瓦的Power,來試試,只是希望高手能協助理論分析,非高手就免了。』大大您這句話有點....    互相討論是可以增進知識,若發問表意見內容的觀念有錯,能夠被糾正,這是好事一件。

楼主:
已找到問題可能原因:
1. 原來測試的2顆Power(號稱300W)皆為隨機殼贈送之拆機良品,今以足瓦(Snack 300W)之Power測試,一切正常。
2. 但以上述兩顆Power之一裝到另一台P4電腦(一樣兩顆硬碟+1台CDROM),奇怪的是竟然可以正常開機。
所以我推論問題應該出在Power瓦數不足,且該主機板吃電較重,因光碟機用電量較大,所以無法啟動主機板。
各種組合皆已測試過,不知我的推論是否正確?

上面曾提及"只是希望高手能協助理論分析,非高手就免了",主要是回復#7作者(cnpan)所說的:
"應該是自己努力去作交插測試,不宜一再的要人想辦法去証明各元件的好壞!"
問題是:cnpan要我測掛上光碟後的電壓,但是掛上後就無法進入自我檢測畫面,如何測呀!
本問題就是要請教高手指導如何交叉測試,不要沒搞清楚就亂指責一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然知道要自去努力的try,只是非常怪異,如果像妳們所說的那麼簡單,我自己就找出原因來了
1. 只要插上光碟電源(未插排線)就無法進入自我check畫面,那如何去看bios?不插光碟可正常開機。
2. 光碟拆到別台測試是正常的,別台 ...

連基本的電錶都沒有了. 這叫人怎樣幫你? 難道一定得進BIOS才能看電壓嗎?

引用 楼主:
※ 我會再去找一顆足400瓦的Power,來試試,只是希望高手能協助理論分析,非高手就免了。

這種回覆! 以後誰還敢回你阿?
在強的高手也沒辦法隔空把脈...

网友:
我看這下沒有人要在告訴你問題在哪了

高手~~~什麼叫做高手?
比你利害就是高手?
說的話你聽的下去的才是高手嗎?
這裡只有互相交流而不是有問題就要人家幫你解決

而且上面的大大所給你的方向全部都是正確的
若你認不對...因該再也沒有人會回覆你的疑問了
你就也永遠得不到你想要的正確答案

PS~~~這裡只有交流~~不打筆戰..若想學就虛心接受請不要是用太偏激的字眼

网友:
造成大家的困擾,先 向大家道歉!

每一個人的經歷不同,裝備也不同,使用的方法也是會有不同.

但是推理是要一步步的推進.總是先要想辦法確認一些正常的,才能推出合理的說法.

是因為經過重複的解說,仍無進度,才催樓主加油! sorry

网友:
勿筆戰..
即然樓主需要"高手"....
那大家就靜待"高手"來回答他就好了....
感謝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