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12伏特誤差上限~還整整多出1V~不知要不要緊~~(已瞭解)

楼主(2009-10-15):
各位大大好 ~ 小弟在此爬文有一陣子~看到大大們不厭其煩的一一為我們解決困惑

在這裡先感謝大大們~也希望大大們看了我的問題~可以給我一些方向~

最近看到 MultiTang 大~所po出來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456&extra=page%3D1

剛好與小弟的問題一樣~燒掉的地方也一樣~

看了大大們所回覆的文章後~小弟也把手上的電供零件做更換~換了那個燒掉的電阻~

還有電容~二極體~和TL-494~~換完確認沒問題後~接市電~我量了一下+5VSB~紫線為

5.30V~~ 綠線---4.08V 正想說應該沒有問題了說~(因為在更換零件之前~這些數據都

是不正常的)~再往下量了一下PG值時~竟然有0.33V~ 這應該是要0V的阿~這讓我很納悶~

接著我PS ON 風扇開始轉了~量了黃線---12.85V  紅線---5.5V  紫線---5.5V

橘線---3.68V  綠線---0V  藍線---負12.75V  白線---負5.06V  PG---5.5V

(大致看起來數據都還不錯的說~心裡正想著~)

再回頭量一次~發現數據都慢慢在上升當中...先放著測機30分鐘以上~所有數據全面上升

~12V增加最多...增到13.70V左右~就上不去~如果以12V的誤差值+-5%  應該是介於

11.4V~12.6V之間~但是整整多出1.1V~不知有沒有關係~5V上升至5.82V左右~其它所量

出來的數值也都差不多~唯獨12V的差最多~這是我用空載所測得的數據~

然後我加了一顆硬碟做負載測試~ 12V降了0.1V 測出的數據---13.60V左右~其它沒什

麼變化~再多加一顆硬碟~測出來的結果一樣~

想說會不會是穩壓二極體出問題~但是看它電壓到13.60V就上不去了~應該沒問題才對~

電容方面~~我也有考慮到~但是小弟欠缺電容儀器~無法量測~

另外我還有看到大大在其他回覆文章中所提到的加裝一支2A二極體可以減少

0.5V~0.7V左右的電壓~如果可以加裝二極體~那一開始所量的PG值---0.33V

該怎麼處理呢??或是有其它方式可解決~懇請大大們能出手幫忙~

真是萬分感激~~

量測+5 VSB時

紫=== 5.30V       綠=== 4.08V      PG=== 0.33V

---------------------------------------------------------------

PS ON 時

黃=== 12.85V      紅=== 5.5V       紫=== 5.5V      橘=== 3.68V

綠=== 0 V         藍== -12.75V     白== -5.06V     PG=== 5.5V

----------------------------------------------------------------

負載硬碟30分鐘以上

黃=== 13.60V      紅=== 5.82V      紫=== 5.82V      橘=== 3.86V

綠=== 0 V         藍== -13.87V     白== -5.48V      PG=== 5.82V

网友:
可能是回授電路端出了問題,有些POWER是做在5V上,有些則是12V。

网友:
這是ok的,,一般Reg IC 不會這麼剛好使用12v ,,因為電源供應器本身會隨負債增加而提高電流,但是回授做的不好的就不會那麼準,自己校調非常準12v,,不管怎麼樣,都一定會有誤差

PG值時~竟然有0.33V ==>這個也是一樣,

舉例:一般在3.3V 系統,,0.7v以下叫Low  2.7V以上叫High,,   那麼2.7~3.6 都是High

楼主:
感謝狼大~g大的解說~讓小弟又有新收穫~在這裡真的可以學到好多東西~真是太感謝這裡的所有先進!!  ~話說回來~~小弟少了一台電容表~就像硬生生的少了兩條腿~去那都不行~~~想想還是趕快去敗一支電容表回來好了~~

网友:
電容表示價大約多少錢的確需要一只電容表才能功利其器

网友(2009-12-19):
便宜的約1200-1500...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