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故障 主機板被弄壞

楼主(2009-10-15):
再重啟電腦時, 在post突顯示錯誤,原本bios設定看似被重設;而PS鍵盤已不能工作選取進入bios項目。

經多次重啟電源和清除cmos記憶也沒法解決,最後更出現啟動不能沒供電的況態。

之後換上另一後備電源供應器也沒法換醒啟動。

事後經多翻尋查,發現原先的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壓有異 pin 9 (紫線 +5vsb),   量度數值升達 12v。

請問大大這 690G 主機板可修復嗎, 處理器 和 記憶體 會否一同被弄壞不可用回? 謝謝

网友:
常有人提到 POWER SUPPLY 供電異常會損壞主機板,就是高於額定的電壓進入晶片造成損壞.有時短時間的高壓尚未到損壞臨界點,但是一再的測試之後就有擴大損壞範圍的可能.損壞名單是降壓晶片,IO晶片,記憶晶片.

+5vsb 供應給經降壓提供 3.3vsb及1.8vsb 給IO晶片,若供電電壓太高,降壓晶片會先承受高壓,若降壓晶片失效短路,IO及記憶晶片就要接受高壓的考驗.不過這種狀況時會有晶片發熱現像(至電路燒短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690G 主機板可修復嗎 這晶片還很新 應該是保內 你查一下~

楼主:
多謝大大們解答 :)

主機板是 epox ep-at690g pro, 昨天查問了本地代理說不能送修,因板子已過保用期及停止了售主機板業務。

除之前說明的詳情,已試了當中的 ddr2 1g 記憶條可在另一主機板正常使用。

圖中這 ep1308 是大大們說的那顆 i/o 晶片 嗎? 可有方法測出它已壞嗎?

降壓晶片和記憶晶片這兩者不太懂,在那位置可找到?

http://www.sendspace.com/file/cmki9m

http://www.sendspace.com/file/uqqx6w

网友:
io晶片是指主機板上各機板廠商的定製晶片,主要在監看供電及開機控制.

north bridge AMD 690G,south bridge ATi SB600,網路晶片及ddr2有用5Vsb來源的電力,LPC I/O controller EPoX EP1308 可能沒使用.

5Vsb電力要晶片降壓至3.3Vsb,1.8Vsb,0.9Vtt.這些MOS及晶片的位置大多在SB,NB,DDR2之間.
5Vsb 供電 io, 3.3Vsb 1.8V 0.9Vtt供電 SB,NB,DDR2.

所以高壓供電之後有受損的的晶片可能很多,若要查核就要由5Vsb接入端開始逐一檢查,由於沒有完整的datasheet及機板電路圖,只能用追查線路的方式去查核況.再依主機板檢修原則PCR去核對故障點.

楼主:
經大大指導已找出有關的 mosfet 晶體, 從網站介招這主機板是三相供電電路用了四組MOSFET,每一組包含兩粒K3918。

http://www.hk32168.com/redirect. ... amp;goto=nextoldset
http://financenews.sina.com/sina ... -19/2215419693.html

據資料我發現相似四組有關的MOSFET電路,組成如下
A組是Q25,Q17,Q12
B組是Q26,Q18,Q13
C組是Q27,Q20,Q14
D組是Q28,Q19,Q15

其中兩顆MOSFET的一極似是相連,因試出的阻抗數值是相同 (Q25,Q17 / Q26,Q18 / Q27,Q20 / Q28,Q19)
http://www.sendspace.com/file/j0tqgn

這Mosfet極  與 主機板atx接口pin9(紫線 +5vsb) 試出的對應阻抗數值有以下數值
A組是 Q25=5.49KΩ  Q17=5.49KΩ  Q12=10.52KΩ
B組是 Q26=10.08KΩ Q18=10.08KΩ Q13=6.93KΩ
C組是 Q27=10.04KΩ Q20=10.4KΩ  Q14=6.96KΩ
D組是 Q28=10.07KΩ Q19=10.7KΩ  Q15=6.93KΩ

這是有關 K3918 Mosfet 的資料, 不知是否找對產品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52/NEC/2SK3918.html

是否要每顆拆除下獨立測量嗎? 檢查方法是如何? 我不懂 mosfet晶體測量法, 謝謝

网友:
由於是5Vsb高壓造成故障,所以不要檢查CPU及北橋供電mos.
(四組有關的MOSFET電路應是CPU供電,在上篇說明中已提到要找SB,DDR2附近的供電晶片)

建議進行確認Vsb供電:
5Vsb 是否接地?接地 時找出接地點.排除之.
未接地時,更換好的PW,確認是否有元件異常發熱?若有異常發熱點,排除之.
無發熱點,檢查 5V轉3.3Vsb,3.3Vsb轉1.8Vsb,電壓是否正常?若有電壓異常排除之.

再來是檢查各晶片,此部份因為沒有datasheet及電路圖,而且就算是能找出故障點,也有取得更換材料及設備問題.

楼主:
再觀察找尋終留意到主機板上有關+5vsb,3.3v,1.8v 的測試點

在附圖中 http://www.sendspace.com/file/6p12ar

3.3v測試點 = 3.14v
1.8v測試點 = 沒電壓 / 0.26v (不太記起,遺忘了)
1.2v測試點 = 沒電壓

网友:
電路板有標示檢測點,機板廠商真是体貼!以後要推廣.
測出的數據,3.3Vsb電壓不足,請檢查附件晶片的代號,找出datasheet,
再找出是linear的晶片,檢查各腳的電壓.

楼主:
 大大之前測量因手誤數據不太正確, 我再測量做一回有以下結果

+5vsb = 5.00v
3.3v  = 3.40~3.41v
1.2v  = 4mv~6mv (很低的數值)
1.8v  = 0mv (什麼都沒電壓值)

网友:
3.3Vsb 受io晶片控制,如果有已3.3Vsb出現,則IO可能是好的.
所以請檢查SB的Clock是否有動作(因為3.3Vsb有接到clock,如果受損SB不會接受RESET,發出PSON)
注意要先檢查CMOS短路點,其中供應給SB的電壓.

楼主:
南橋的clock是檢查那顆銀色兩腳的的振盪子嗎? 用萬用錶那方法可測量?

我察覺從 ATX電源 pin 9 (紫線 +5vsb)便接上一個 EH11A 627J88 的三腳晶體,
這型號三腳晶體全主機板共使用了四個,但只有三個是正常接上了 +5v 電壓,其中一個近在南橋另一面的晶體是測不出電壓值有點異常。
http://www.sendspace.com/file/pxpvx3

另方面 PS/2 鍵盤比正常時不一樣,它關機後的燈總是熄了沒亮。

如 cpu 燒掉會否引至主機板啟動不可嗎?

网友:
1.用萬用錶基本上是測南橋的clock有無電壓及有無短路,不能明確測量晶体好壞.
2.先上網查EH11A 627J88 data sheet ,了解晶片的用途.
3.cpu燒掉後,若是短路接地,就會燒mos,不確定現像很多,就算能過電也不可能至bios測試.
  但是cpu基本上是沒有連接Vsb,應不會因Vsb過高而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