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720 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15):
維修對象 : ViewSonic VA720  (三隻小鳥 優派 )

故障情形說明 : 通電後 按 POWER 起動 畫面一閃及滅 , 接上訊號線 面板指示燈亮綠燈 , 但仍無任何畫面出現 !!!

初步判斷故障原因 : 面板指示燈可維持綠燈 , 無訊號時會轉為橘燈 , 但無畫面顯示 , 故應為背光問題 !!!

拆解檢修步驟 :
              首先拆解固定後殼的四顆螺絲 , 如圖所示 拆解後注意請從前端開啟 , 因為外框與後殼有u型支柱 , 如從後往前
掀開 支柱會斷裂 , 移除後蓋就可看到 p 板 AD 板 及 高壓板 , 先取下高壓板檢視 , 並無明顯的燒焦痕跡 , 有可能是燈管
問題 , 剛好手邊有個 四燈大口 的高壓板 (以前 15 吋用的) , 拿來測試一下吧 !!! 仔細一看訊號接腳的 pin 並不一樣  , 這是 5-pin 的 , 而原來是 6-pin 的 , 看來需要轉換一下囉 , 量測一下 6-pin 的接腳各為 12v、 12v、 5v 、1.19v、0v 、0v
而 5-pin 的 12v、 0v 、1.4v、 5v 、5v , 先暫時使用單心線跳接吧 !!! 接好了線路 , 再一次確認一切無誤 , 接入 ac 電源
打開面板開關 , 耶!! 正常點亮了 , 接上訊號看一下 , 出現畫面了 , 證明只是高壓板故障而已 , 上網買個高壓板吧 !!

网友:
有修有進步!Good!
原版是P+I嗎?有没有試著修看看?

网友:
j大都會很貼心的拍出拆殼的重點^^
其實...是看了後面的改造電源2次後...忍不住想問那顆電源被賦予了哪些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 小龐 大大想問的是什麼 ???

是有關 高壓板 6- pin 接 5-pin 的嗎 ?? 還是 .......

网友:
是那個具有外掛喇叭.頭頂風扇,還有腫一個黑黑不知道是什麼包的電源供應器
看起來就是功能性十足的樣子^^

.....我承認我眼睛有亂喵的陋習n_168|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問這個哦 !!!

這沒什麼特別的啦 !!!

因為這是我維修時的工作桌 !!!

POWER 就是我一般測試機板或是提供 電源 的來源 !!!

(喇叭是外接電腦機板用的) 人老耳朵不太好 !!

至於上面風扇是用來吸焊接時產生的煙 !!!

或許沒什麼有效但至少煙不會直接燻到眼睛 !!!

而黑黑那個是手電筒啦 !!!

這就是我簡單的工作室 !!!

网友(2010-12-15):
先修PI板看看